[其他] 厨房电子秤充电不准了,拆开清灰。

楼主(2019-05-14):
这东西是隔壁家的,说是不准,让我给看看。
开始怀疑电池电压低,拿到手发现是充电的,估计面粉太多,导致的不准确。

一般这种称都是2032电池,没想到这款居然是锂电。
电池不大,也就700~80毫安的样子。

这块液晶屏不错。不是斑马线那种。

主板背面一颗牛屎芯片,那个5脚iv估计是4057给锂电充电用的。

这个称的传感器很小。

4根线用胶密封。

清理干净后试试,误差很小,可以忽略不计。

网友:
没看见电池,是软包装的吧?不过,这种称耗电很小,100ma左右的电池足够了。既然传感器的线是密封的,电路板也没有看到什么灰尘,怎么会不准呢?应该是水分重、有潮湿的情况引起的,平时如果放在干燥的地方是应该不会有事的。

网友:
香山厨房秤使用7号电池,用很长时间,更换方便。

网友:
换块手机电池进去,估计2年都不用充电了

网友(2024-11-08):
厨房电子秤是干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