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属] 喷火枪火力忽大忽小及控制柔顺性之性能改造

楼主(2019-05-14):
    早期在数码之家优惠券屯了一个喷火枪,一直吃灰没用。这几天有用处,找出来测试了一下,感觉很不好用,缺点如下:旋钮稍扭一点角度出气量就很大,没有一个平稳的缓冲区,要用很大的力气扭紧才能关闭喷火枪。有时还一次关不了,要多扭几次。于是开拆看看能否处理一下改造改造。拆开后看到关键地方是旋钮的锥面和腔体铸件平面的接触面很小(铸件是直角,旋钮是锥面)。如果镶嵌进去一段紫铜管(紫铜管材质比较软)增大腔体和旋钮锥面的接触面应该出气量会稳定从而改善此喷火枪的性能。开干!完工后开火控制平顺,火力控制柔和,小火也有很好的表现。结果完美收官。

优惠买的喷火枪

优惠买的喷火枪

拆开的喷火枪内部结构

拆开的喷火枪内部结构

喷火枪旋钮

喷火枪旋钮

将要嵌入的紫铜管

将要嵌入的紫铜管

紫铜管直径

紫铜管直径

紫铜管长度

紫铜管长度

安装嵌入

安装嵌入

压紧操作

压紧操作

安装压紧后的效果

安装压紧后的效果

完美

完美

网友:
楼主动手能力强

网友A:
这个喷枪能用作钎焊吗,温度能熔银焊条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喷枪能用作钎焊吗,温度能熔银焊条吗

据说这个温度能达到1300度,银1000度就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喷枪能用作钎焊吗,温度能熔银焊条吗

这个焊枪烧烧铜焊(银焊条)铜管之类的还行,烧铁就是想多啦。

网友:
厂家应该向楼主学习

这是准备干嘛呀

网友:
谢谢分享,有大锅公象风范。。。

网友:
这个卡尺看起来比我的塑料卡尺要准一些

网友:
就是,火候很难控制,有机会改造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喷枪能用作钎焊吗,温度能熔银焊条吗

这个,我只用事实说话。可能是我的焊枪的气压比较小,感觉喷火虽然大,但是不集中,所以最后结果就是:65%的银焊条看着已经形变了,但是还没有达到熔化的程度,也就是说它从固态到液态的转变过程还没完成就已经结束了,直接就是焊个表面,根本达不到焊透的效果,也就是直接焊不上。看X宝卖家发的视频啥的,感觉人家就象在玩儿一样,说焊上就焊上。自己这里总是达不到预期的效果,所以,我现在只能怀疑如果不是这玩意不靠谱,就是我的喷枪压力小,火力不集中的原因。

网友:
我是在宝上购买的,用X宝上购买的万能焊条可以焊接不锈钢等金属。我使用的感受是虚火太多,中心蓝火苗太小。不知道你有没有改造心得。用金属胶带封堵了出火口四周的孔,效果任然不理想

网友(2021-03-04):
这个真的不错,可以自己改下,要是谁能把喷枪的性能改好点,就好了。

网友:
这个真的不错,可以自己改改。

网友:
作个记号,哪天有空把我的915也改一下

网友(2021-06-12):
我买的,感觉火力调节还比较顺。

温度都不会太高,能融化铜。。。,好像最高1100度。钎焊才400-600度,更容易。

网友:
学习了,把我的也改造下

网友(2024-01-20):
不知楼主是否知道如何将火焰改变成细长条的形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