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拆解大众车载CD机(DESAY SV 31G035185)

楼主(2019-05-14):
今天没事拆解一台车载CD机,看下德赛西威内部用料怎么样。

网友:
做工挺 不错的

网友:
原机电容就行了,换了不一定会更好

网友A:
德赛也分几种做工的,按大众高要求去做的机还是很不错的,还有问一下大众喜欢用NXP的芯片,是不是都集成收音机全部功能了?

网友:
看上去,德赛死肥做工还不借。

网友:
感觉比松下做工差。现在的新车都没CD功能了,哎,我买车的时候还想有个CD机,可是那车上没有

网友B:
和我的是一个型号!缺点就是AUX输入音质会超差!蓝牙音质还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德赛也分几种做工的,按大众高要求去做的机还是很不错的,还有问一下大众喜欢用NXP的芯片,是不是都集成收 ...

NXP在汽车电子上FMAM收音,音频信号处理,功放,水平都是一流的,集成度是相当高。

网友:
车机一般架构,欧系NXP+意法/英飞凌,日系SANYO+瑞萨+东芝;
这个设计来了个混搭,有点意思。

网友:
引用 网友B:
和我的是一个型号!缺点就是AUX输入音质会超差!蓝牙音质还行

不会很差,根蓝牙没区别

网友:
这个也敢拆,我也有一个,明天拆拆

网友:
想起来我还有一个坑爹的inkanet吃灰呢~

网友C(2019-12-24):
3AD 035 185A跟31G 035 185有什么区别,那个更好一点

网友(2020-03-09):
我也有几台车机,一直没时间拆,这个烦死。

网友(2020-04-11):
大众的做工是不错的。有条件就改家用。

网友:
引用 网友C:
3AD 035 185A跟31G 035 185有什么区别,那个更好一点

一样的 我看过

网友D:
今天捡了一台,想连接蓝牙,不清楚接线,请求帮助。

网友:
引用 网友C:
3AD 035 185A跟31G 035 185有什么区别,那个更好一点

内部一模一样 我拆开看过

网友E:
引用 网友D:
今天捡了一台,想连接蓝牙,不清楚接线,请求帮助。

要解码器的,买时顺便买个尾线插头,带说明。

网友:
引用 网友E:
要解码器的,买时顺便买个尾线插头,带说明。

玩大众车机最麻烦就是要解码器,改家用不友好,但不算最不友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