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拆修一根“HuiShiYou”数据线

楼主(2019-05-14):
别人淘汰的一根随机不通的数据线,microUSB插头的金属部分明显长一截,不知加长有什么设计用意。线倒是挺软,没看到品牌标识,线套上印有“HuiShiYou”,百度是深圳惠世友公司产品,拆了看看能否修复。

开始详拆

其实不差microUSB插头的数据线,就是练练手。
谢谢你路过!

网友A:
有的手机壳充电孔做的小会挡usb头,长一截才能一插到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的手机壳充电孔做的小会挡usb头,长一截才能一插到底

修它就是有这个考虑,莫非原来的设计用途就是如此?!巧了

网友:
浪费一个品胜的苹果线,不合算

网友:
儿童手表都是这种

网友:
长的好,合适插座深的

网友:
我的那个平板就是要长接头的才能插入,因为usb的接口凹进去2mm,一般的usb插头插不到底

网友:
原来的线芯看着还挺粗,就是股数少,单根线太粗了容易折断,估计铜也不是很纯

网友:
这线一般,当练手还是可以

网友:
一般长的、又卡得实的,我都留着做数据线、otg线。我见过一条mini usb线的小插头金属部分有2.5厘米长

网友:
“HuiShiYou” 原来是 “惠世友” 啊。 还以为是 会是你 呢

网友:
以前类似的加长充电口线我也买过,为了解决手机外壳问题,就差没弄typeC加长接头。

网友:
拍的挺清晰,用啥拍的?

网友:
有些产品外壳很厚,所以要用加长的头,不然插不到位

网友:
头子长了,戴手机套也能够得着

网友:
谢谢分享,大婶好手艺!

网友:
很多老人宝手机都是这种长的插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