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拆一盏捡来的OPPLE节能灯

楼主(2019-05-14):
路过一处见有一堆装修清理出来的垃圾,旁边有个盒子标的Philips,于是捡起来看看,毕竟是飞利浦啊,是个节能灯的盒子,打开里面发现竟然是OPPLE的节能灯。。。

盒子忘了拍照,下面拆灯~~~

↑号称三基色23W,2700K,这光太黄了点,我喜欢5000-5500k左右的。

↑滤波电容400V 5.6μ 105度

↑元件的引脚还弯折一下,估计是限位用的,有点像进口货的风格

↑背面还有元件,一大堆M7,玻封管DB3是30V双向触发二极管

↑小电感还加了底座,振荡管不是普通的13003,是吉林华微电子的3DD4243DM,2A 400V,输入还有个工字电感。

↑板子生产日期2014-7-30

↑谐振电容1250V 3900nf

↑测一下灯丝是好的,阻值3欧

↑另一边灯丝也是好的,只要灯丝没坏没漏气,这灯就算板子坏的也有救活的机会了

↑大胆通电试试,嘿,亮了,就是有点黄。好了,到此为止好像发现哪里不对,哦对了,保险呢?保险在灯头引线那里,用黑色热缩套管包着,是个电阻,具体几欧没扒开看,反正有就行了

网友A:
opple以前质量可差了,,没几年,家里的opple节能灯基本都坏光了

网友:
居然是好的

网友B:
亮度看着不错,我以前也捡过节能灯,但是灯管光效下降。

楼主:
引用 网友B:
亮度看着不错,我以前也捡过节能灯,但是灯管光效下降。

我租房的地方卫生间用的是20W白炽灯,烧了之后我换上自己以前收藏的5W LED灯用很亮,等搬房子了就把这节能灯给它换上

网友(2019-06-26):
引用 网友A:
opple以前质量可差了,,没几年,家里的opple节能灯基本都坏光了

节能灯不是一般都几年就坏了么

网友(2019-08-21):
引用 楼主:
我租房的地方卫生间用的是20W白炽灯,烧了之后我换上自己以前收藏的5W LED灯用很亮,等搬房子了就把这节 ...

我咋觉得这个节能灯比你的LED要强呢

网友:
板子确实做得不错,细节可以的

网友:
节能灯退出市场了现在消费者已经只认led灯了,扔的都是好的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