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日本设备上的LED工作灯,好奇没见过的,这好灯必须要来瞧瞧~

楼主(2019-05-14):
坏的,要了瞧瞧,被搞过。好在外观可以,内在料厚。看着灯珠不一般,没注意是什么颜色的。无所谓,有这样的灯珠,复活很不错,就是太重了。。。

搜了下这个工作灯,网店不多,还很贵。

24V的意思~~~

果然不一般,这是见过比较硬的散热了~~
灯珠貌似熟悉

漂亮!

驱动被抠

烧的样子

找找灯珠。

对对对 ,就是飞利浦的~~~~~~~~~

这个欧司朗也能配

灯罩不错

可惜没有堵头,

查了下别的同名产品

找到了驱动盖子,看到参数

看来12V也可以,  台湾省制造。

看看灯珠

特别奇葩的是,这2并4串的灯珠,每路3颗烧的,而且是短路状态!!!

夹个电阻,好在没再把福禄克烧了。。。。。。。。。。。。。。。。。。。。。。。。

厚实

这散热,没谁了

收藏的欧普板子,比比

可惜烧了几颗

发现这个也可以!!!

没想好放哪,扔一边吃灰了。

完成。

网友:
这灯捡到就是爽YY。换灯条照用。

网友:
灯珠烧了短路,带齐纳管的吧?这灯也老贵了,散热器那么大,估计能有二三十W:lol:

网友:
散热确实不错,烧只能怪灯珠了

网友:
能派上用处的可能只有那个铝制散热板了吧

网友:
散热很足,好家伙,

网友:
这个价格会有人买么?!

网友:
感觉有股山寨风吹来......

网友:
可能就是散热问题造成的烧灯,虽然看上去散热很好,但是被包裹在灯壳内部,成品两端被堵头封闭,而工作灯又被安装在设备上面,长时间工作热量逾积而致。

网友:
散热是真良心

网友:
这散热无敌

网友:
这价格也只能看看了

网友:
这么好的散热也能烧灯珠?

网友:
8颗灯珠,配这么大的散热器?没见过。

网友:
好像是飞利浦流明的灯珠,要是加小风扇散热更好。

网友:
散热器这么大也要烧?!板子底下有硅脂没?

网友:
这散热厚实

网友:
光是捡个散热片都够兴奋的了

网友:
感觉像是欧司朗的LED颗粒

网友:
散热真厚道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