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类] 让VFD更容易被驱动

楼主(2019-05-14):
VFD屏 一直以来其颜色,显示效果,耐温性等受到不少人的喜爱,但是降伏它 总有绕不过去的几个大山
1:灯丝驱动电源
2:栅极阳极驱动高压
3:成本

下面是一个可以被接受的VFD显示模组DIY
先上屏的图,段码显示,上部分,普通7段数字,下部12个米子数字,整体尺寸118mm×48mm

下一步初步全部点亮看看效果,这里提一下灯丝和驱动栅极阳极高压。VFD灯丝几乎都是布置在屏左右两边,可以肉眼很容易看出来,测试时可以简单直流电加载
小一点屏2-3V就可以,大一点4-5v即可,这里使用3.3v直流电加载灯丝两端。
对于栅极阳极,或许困惑正高压,还是负高压,其实这些是对于集成的驱动芯片而言。对于屏而言 永远都是给正高压。栅极施加高压,对应栅极下阳极也有高压,就亮。

此屏有两个颜色,一部分常见的蓝绿色,还有几个字母及数字是红色,发光的颜色和荧光粉种类有关,也可以用带颜色的透明面板进行滤色 改变可视数字颜色。

中间密密麻麻大几十个引脚,分别测试后 分别是栅极18个,阳极18个。
市面常见的驱动栅极阳极方案分两种
1:负压型,PT系列,如PT6311 PT6312,负压原因就是 灯丝也通过某种连接到负压,使得灯丝电位最低,这样只要栅阳极拉到0v,栅阳极就相较灯丝于有了很高电压。
2:正压型,HV5812 MAX6921,正压芯片,使用上给正压,简单,但是芯片成本高,而且基本上都是高压串转并,需要不断扫描。

根据此屏,18栅,18阳极,需要36个段位,5812,6921 1片只有20位,那么只能再寻找更多位的,或者 2片串联使用。
这里提一下,参考VFD POS显示屏模组,很常见一些大块的芯片,主要是东芝和OKI的,比如1162A,62C950等 查阅资料,也是一样高压串行数据转高压并数据,40位,正好。
接下来画图,加入灯丝驱动,正高压部分,以及高压串转并部分,以及驱动单片机
省略xxx个字的过程(画图 PCB打样 测试)

/*******5-15*******/
说起VFD结构,确实是厚而重(相较LCD OLED),上下玻璃夹住中间的灯丝 栅极金属网,以及涂敷在底部玻璃上的阳极荧光粉。
灯丝交流电这点并不是觉得,有的定制客户需要直流的灯丝电源,就会让VFD厂家做成带一点点斜率的灯丝,这样来补偿两段电势不等造成的亮度不均匀(电势高的一边灯丝就高一点丽栅极远一点,亮度就不会那么亮)

判断VFD是不是好的,看黑坨坨的那个消气剂是否变白,白了 就表示玻璃密封失效,不会再亮了。

回正题。。。
PCB打样回来,紧接就是软件编程,来让‘困难’的软件驱动部分变简单。

对于动态屏(一个栅极一个栅极逐个点亮 快速扫,造成视觉暂留,就以为全部都一起亮的),那么首先就是点亮第一个栅极的逼段,后面就好办了。
这里使用东芝的高压串转并(类似74hc595)发40bits数据进芯片,然后芯片输出的40个脚根据对应位的0/1 来输出高/低压
比如我发,0x00,0x00,0x00,0x00,0x01,那么输出的1-39脚位为0V,40脚为高压。0x00,0x00,0x00,0x00,0x02,输出的1-38,40脚位为0V,39为高压。
那么18个栅极就 发18次40bits 数据就完成一帧栅极的扫描。
光有栅极高压还不够使笔段亮起来,还得控制阳极,前面讲述到 需要栅极及对应下面阳极 都为高压 就亮。剩下的就是阳极数据了。
例如输出1-18脚为阳极,23-40脚为栅极,那么前面一部分就相当于LCD,LED 样子,根据字模导入数据就可以对应显示字符了。后面一部分就是栅极,逐个移位。

确定了基本思路开始编测试程序。
这里使用STC的单片机,51虽然慢但是容易上手 嘿嘿。发送40 bits数据,本次选择硬件SPI ,速度还行。
那么 最终目标是简单方便使用,回想刚接触单片机,真的一看到SPI,IIC 就头大。这里要想简单易用,我选择利用串口来实现最终数据控制。
下面是流程图,是不是比较容易理解到。省去面对高压 灯丝,驱动的困难选择,直接关注发串口数据就可实现VFD显示。

设置2个模式,
1:18个阳极数据,根据串口数据来一一对应,这样最终用户需要什么字符就自己取模来发,甚至,换一个屏,只要栅极+阳极 总数小于40位 也可以驱动。
2:自带字库模式,串口发来不是阳极数据,而且我要显示的数字或子母,比如我 第一位发0,VFD第一位数字就显示0,下面12分米字,我第一位发A,米字第一位就显示A

这样使得不断扫描工作交给本模组单片机,而且数据变换,字模都内置,终端用户关注自己程序处理即可,最终输出对应串口数据。

下面是简单利用时钟模块搭建的,输出对应的时间,日期等数据给本模组

网友:
楼主动手能力强

网友:
这么大的屏,不便宜吧

网友:
厉害我也有个VFD屏不知道怎么驱动啊

网友:
好像还没更新完
再加上VFD结构讲解就更好了

网友:
负压还行 pt63xx 用bulk芯片改出负压
双桥推挽出灯丝交流 电容耦合到负压
就是蛋疼的是功耗不小

网友:
高深莫测,我是无能为力。

网友:
我有PT6311 PT6312,可是不会玩,还得继续学习

网友(2019-10-05):
楼主可以给个pcb图和程序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