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类] 用电子烟芯片D个锂电小电流应急充电线

楼主(2019-05-14):
不算创意,论坛之前肯定有类似帖子,懒得搜索了,就发在这儿吧。记录一下过程,也许有人用得到。

还能有什么用呢?想想

这片修箔线

另一面

这片就...

先接芯片5V+焊点

4芯线,二二相并成2芯粗线。红白并线,接4.2V输出。绿黑(实际是灰)并线,接5V负

量过单芯片,5V输入2脚的正反向阻值,均在720Ω左右。2芯片相并后,实测阻值在370Ω,估算芯片静态电流10多mA,和U表所示差不多。

折腾结束,谢谢你路过!

网友:
这个可以有

网友:
这个可以有~

网友:
这个准备山寨一个,感谢分享创意。这芯片叠加就可以增加电流吗?这么说单芯片125mA左右,适合小锂电。

网友:
收藏,,,有十来个电子烟屯着还没动呢

网友A:
这个不错,然而去哪找电子烟?我倒是有两pos机电路板,两小锂电被我串联给万用表用了,没电就用这板子充

网友B:
给个电路图呢,这个小电流可以拿来激活,还有电流不能改大么

网友:
这个充电小,当然电流也小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这个不错,然而去哪找电子烟?我倒是有两pos机电路板,两小锂电被我串联给万用表用了,没电就用这板子充:lo ...

原来论坛有10元包邮10只库存电子烟吧,更早的时候是20包邮更多,都不记得了,我买了40个好像。然而到手了发现没用,没什么好改造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给个电路图呢,这个小电流可以拿来激活,还有电流不能改大么

没有电路图,只知道5个脚的接线定义。S085芯片是全集成封装的,电流不可调。除了1个贴片电容滤波,没有外周元件。拿来激活过放保护的电池,当然是我说的应急功能之一

楼主:
引用 网友C:
原来论坛有10元包邮10只库存电子烟吧,更早的时候是20包邮更多,都不记得了,我买了40个好像。然而到手了 ...

发挥想象,不用起来就真的废了

网友:
真是够mini的

网友:
充小容量锂电池还不错

网友B:
这个拿来改LED驱动怎么样,作为恒流源带个小灯

网友D:
引用 网友B:
这个拿来改LED驱动怎么样,作为恒流源带个小灯

我早就这样做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D:
我早就这样做了……

怎么改的,用充电还是放电控制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早就这样做了……

都用啊!

楼主:
都用?包括放电控制?是怎么个用法,请分享具体做法!
S085芯片控制电源放电的过程,首先需要1脚接地触发,然后4脚(DIY充电时,是当输入正使用)仅维持输出几秒钟(用于加热电阻丝蒸发烟油)后断电;印象芯片被触发后,4脚短时输出电压3.6V,电流达2-3A(不是充电时持续的,可达4.2V,100mA左右的电流)。

楼主:
引用 网友B:
怎么改的,用充电还是放电控制

S085芯片,充电控制是5脚输出4.2V持续小电流;放电控制是受控于1脚点触公共负触发,4脚短时(印象是3秒钟)输出3.6V,2-3A的间断(触发1次输出1次,并设有有效触发的间隔时长)大电流。
显然,做一般驱动LED用,放电控制功能用不了,除非你个性化需要

网友:
引用 楼主:
S085芯片,充电控制是5脚输出4.2V持续小电流;放电控制是受控于1脚点触公共负触发,4脚短时(印象是3秒钟 ...

当手电间断使用的,5秒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