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 全网首拆-吉比特GM220-S 无线光猫路由器(中移动免费宽带)

楼主(2019-05-14):
中国移动免费宽带(说是200M带宽,其实下载速度很垃圾)配的光猫被我拆了

废话不多说,拆机乐园就是一个字“拆”,点击图片可以查看大图

正面的样子

背面的样子

底部的样子

左侧的样子,WPS开关、无线开关、复位开关

拆开顶盖后的样子,主控芯片发热巨大,带了散热片也烫手

主控旁边这个估计是RAM,大神请赐教

右下角这个估计是无线芯片

这个芯片估计是接驳固话用的,机器背面有个固话接口

光模块及芯片

通电运行时的样子

网友A:
移动宽带没有自己的信号接口,接口是租来的,那家提供的接口便宜就用哪家的,所以宽带不行

南有电信,北有联通。

网友B:
GM开头的都是联发科?

网友:
引用 网友B:
GM开头的都是联发科?

是菊花的设备

网友:
无线芯片不是联法克的么

网友:
搜了一下发现GM219-S是中兴的,
看来是没什么规律了,
乱七八糟

楼主:
引用 网友A:
移动宽带没有自己的信号接口,接口是租来的,那家提供的接口便宜就用哪家的,所以宽带不行

说到点子上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GM开头的都是联发科?

哪里看出来联发科了?

楼主:
哪里看出来是菊花的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哪里看出来联发科了?

2.4G部分用的联发科MT7603EN,
以为全套都是联发科的呢,
毕竟联发科总弄一些全套方案

楼主:
引用 网友B:
2.4G部分用的联发科MT7603EN,
以为全套都是联发科的呢,
毕竟联发科总弄一些全套方案 ...

哦,原来是这样

网友C:
我的要收100块押金了。

网友:
搞到超密,把qos关了,还是爽歪歪

网友:
搞到超密,关掉qos还是爽歪歪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移动宽带没有自己的信号接口,接口是租来的,那家提供的接口便宜就用哪家的,所以宽带不行

移动有钱,
基础设施也在一点点儿地搞,
关键是,
国家层面不希望看到重复建设,
想让骨干网走中国铁塔的模式,
所以移动固网在这方面的劣势会越来越弱

网友D:
引用 网友B:
移动有钱,
基础设施也在一点点儿地搞,
关键是,

表面上看是降低成本,实际上却在造就垄断资本,
就像供电局一样

网友:
这些一体机真的用的不爽,以前那种单光猫的少见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表面上看是降低成本,实际上却在造就垄断资本,
就像供电局一样

除非哪天人类发现比垄断更赚钱的方式,
而资本天生逐利,
so...

网友:
光猫路由一体垃圾的很,只能把无线关了,自己再重新接wifi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的要收100块押金了。

我的也是呀,收了100押金,说是宽带到期退还了光猫就退押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