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万用表改锂电求助

楼主(2019-05-14):
(图片)

楼主:
关于万用表改锂电,小弟手头有个万用表没电了,就用旧手机电池接升压模块使用,几天后发现电池没电了,测试后发现是电池过放,手机电池不是有保护板吗,为什么会过放呢,求大佬解惑

网友A:
升压模块一直在耗电,你这个就是过放保护了,电池充充电还能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升压模块一直在耗电,你这个就是过放保护了,电池充充电还能用的。

谢谢解惑

网友B:
淘宝上有9v专用升压板,才3块钱

网友C:
过放了测保护板没电压的,跳过保护板测电池才行,或者直接充一会电再测电压,这种模块静态电流太大了不适合做升压,要么你加个开关在升压模块前面,不使用的时候断开电池。我现在的表用两串锂电供电,不用加模块那么麻烦

网友:
我是用两块锂电串联接个废电池上拆的头,简单能用一年。充电用万能充分开冲。

网友:
我以前在老版发过改的法子,用两个电池串联,用双刀开关切换成并联充电

网友:
得用静态功耗低的升压板,uA级别带负载检测的

网友:
在电池与升压板之间接一个硬开关,使用的时候打开,不用的时候关闭

网友:
这种待机功耗很高的,我以前也用这个,后来改usb转9v的那种了,充一次电能用半年

网友:
先看你的是什么型号万用表,现在的好多款表如dtm0660单片机的,是支持单锂电供电的,那就很好改不用升压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淘宝上有9v专用升压板,才3块钱

我好像也是用的这种,必须加一个硬开关才行要不然升压板自生耗电很厉害的。

网友:
我直接用两节锂电池串联用, 7V 以上的电压万用表完全没问题。
已经5年了,还没充过电。

用升压模块的话模块本身就是耗电的,还要另外搞电源开关,忘记关就把电耗完

网友D:
自己可以改造一下DC-DC升压电路,可使空耗降低到能忽略的程度。

电路如下图:

万用表用,电流一般不到50mA(当背光和蜂鸣器同时工作时),三极管选择余地很大,普通小功率的即可。

网友E:
引用 网友C:
过放了测保护板没电压的,跳过保护板测电池才行,或者直接充一会电再测电压,这种模块静态电流太大了不适合 ...

充电是问题吧,单个充吗

网友:
引用 网友E:
充电是问题吧,单个充吗

2S平衡充啊,我两块pos机的板子做好插头和引线,电池做好充电接口了,打开表后盖插上去就行了,外面无非多插一个手机充电器而已

网友:
引用 网友D:
自己可以改造一下DC-DC升压电路,可使空耗降低到能忽略的程度。

电路如下图:

这个看上去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D:
自己可以改造一下DC-DC升压电路,可使空耗降低到能忽略的程度。

电路如下图:

有点意思,回头试试

网友:
2块电池才是王道,或者支持单锂就更好办了,我以前也是用升压,电不经用,后面直接改单锂,找块薄手机电池,很久了还没冲过一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