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居] 修一把断了骨架的天堂伞 拆东墙补西墙满血复活

楼主(2019-05-15):
10根伞骨的,面积够大,平时用起来很爽,就是有点重,右边(我的)的伞有一根伞骨折断了,用的时候会有一个角塌下来,已经忍了很久,周末看到垃圾桶上面搁了一把伞(下图左边的黑色伞),目测也是大号的,拿起来一看,应该和我坏的那把一个尺寸,果断捡垃圾

我的伞断掉的伞骨

从捡来的伞上拆下一根好的配件(那伞断了两根)

更换进行中,要把原来的伞骨全拆散,断的那根在中间位置,

换好,我把它放在边上了,防止配件质量和天堂伞原件有差异,万一坏了换的相对方便点

以前的伞布是用针线缝到伞骨上的,现在都是塑料件直接穿的

伞骨这个位置是铝件夹上去上

基本恢复原样

这儿还有一个

装好

满血复活

又拆下两套伞骨备用

剩下的丢垃圾桶,其实拆配件这伞的伞布很漂亮

谢谢围观,欢迎指导!
END

网友A:
楼主有耐心,中间支撑小伞骨断了更换需要打开上下2头的活动法兰件很麻烦,自己仅仅更换过那根固定铁丝也老费劲,现在这种伞已经属于快销品了材料设计有使用寿命限制,一般大风翻伞面几次必也构件断裂,天堂伞算好的了,一般坏了都直接扔。

网友:
这活我也干过一次哈哈

网友B:
偶也换过伞骨,还用两根伞骨做过画架灯的收折支架

网友C:
还好是铁架的,铝的更不耐用

网友D:
这活去年干过。费劲。当时为了修复一把天堂伞,拆了2把旧伞。。。。。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有耐心,中间支撑小伞骨断了更换需要打开上下2头的活动法兰件很麻烦,自己仅仅更换过那根固定铁丝也老 ...

修伞是很花时间,两个法兰拆还容易,装回去很考验技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偶也换过伞骨,还用两根伞骨做过画架灯的收折支架

小时候看人家修伞挺容易的,自己修的时候才知道没想的容易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还好是铁架的,铝的更不耐用

这个还有铝的,风一吹不是全断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活去年干过。费劲。当时为了修复一把天堂伞,拆了2把旧伞。。。。。

看来印象深刻啊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这个还有铝的,风一吹不是全断

有的,甚至还见过长条那根用塑料的

网友:
求包邮倒贴200赠送~

网友E:
看来是该留把坏伞取件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的,甚至还见过长条那根用塑料的

那根有些是用玻璃钢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看来是该留把坏伞取件了

哈哈,如果家时有空间,多存点坏的物件也无妨

网友F:
怎么还带修伞的。。。撸一个不贵完事。前段时间大风把我的吹断了。。。还没撸

楼主:
引用 网友F:
怎么还带修伞的。。。撸一个不贵完事。前段时间大风把我的吹断了。。。还没撸 ...

撸一个要花钱啊,工资都没发,快没饭吃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哈哈,如果家时有空间,多存点坏的物件也无妨

早说啊,女性私处整形护理中心在我处搞活动,有十几把上好天堂伞剩余,两折三折都有。

网友G:
家里刚有一个支撑的开关坏了。。老婆要我修。。实在懒得修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家里刚有一个支撑的开关坏了。。老婆要我修。。实在懒得修了。。

修好了老婆有重赏  少玩半小时手机换重赏,你选哪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