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好久没玩3R33了 做个车充吧

楼主(2019-05-14):
收拾破烂  发现一个这玩意儿

一个烂车充 去掉内脏后改了一个取电插头  后来闲置了 扔掉可惜 改个充充利用起来吧

找出需要的零件

3R33 以前屯的 很好用的模块  用它改过很多东西

去掉外壳

放壳子上比划一下  大了一点

瘦身  放进去了

引脚去掉 料板上拆一个10K电阻 焊到板子上的ADJ和GND之间  这样模块直接输出5伏

焊接上输入和输出滤波电容   空间所限 只能这样了

输入电容用35伏耐压 这样可以用24伏输入

输出用6.3伏

把指示灯固定到外壳上

板子塞进去试装

确认没问题就可以接线了

USB输出母座

完工的样子

上电  测试一下

一次点亮

用船长送的USB负载测试一下

1安电流

2安电流

3安电流

4安电流

最大电流测到不到5安

电压已经很低了

好了  测试通过  要求不高可以用了 。。。。。。。。。。

网友A:
手持热风枪围观老刀

网友:
谢谢分享。。。。我也有好几片3R33,不知道如何玩。。。。

网友:
应该把电压设到5.3V

网友B:
3

第一次跟刀哥这么近,3R33最大不是3A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手持热风枪围观老刀

咋的 这是要烤熊掌?

网友C:
这种没有协议的车充意义不大啊,现在1A充电太慢了,充电中开个导航都能越用越少的电。

楼主:
引用 网友B:
第一次跟刀哥这么近,3R33最大不是3A吗?

模块设计有余量的  很给力的

网友D:
这么强大的降压芯片,求赠送!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种没有协议的车充意义不大啊,现在1A充电太慢了,充电中开个导航都能越用越少的电。 ...

不缺车充 只是为了折腾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么强大的降压芯片,求赠送!

最初这玩意儿才几毛一个 没赶上 后来买的时候价格就很高了 据说这玩意儿还可以升压

网友E:
来晚了,车没人喊那我打包要了

网友F:
我没有3R33。我有gs92a3。卓比车充。杆杠的。
gs92a3性能好强。最大8a。足够了

网友:
能充就好,快充又怎样?

网友:
我好像有一个模块,好像是成品,可调的,好久没折腾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来晚了,车没人喊那我打包要了

闭嘴!摇摇车要什么车充!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没有3R33。我有gs92a3。卓比车充。杆杠的。
gs92a3性能好强。最大8a。足够了 ...

卓比啊 4块9 我也好几个  我不缺车充 就为了折腾

网友:
买了好多,但现在有其他方案的了

网友:
滤波电容体积太大了,为什么不用贴片电容呢?按说DC-DC,电容也用不到毫法拉级吧?

网友:
车载充电器 一味看输出电流不妥,安全起见 要考虑到输入电压9-15V变化再看输出电压会不会突然升高或者降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