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再续]美的电压力锅还是没完全修复,机械问题 or 电路问题?

楼主(2019-05-14):
【前情】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 ... id=28448&extra=

open故障修复后,东西都能烧熟,以为正常了。但最近感觉流程好像和印象中不太一样,无论煮饭煲汤等所有选项,先开始加热,压力升高到一定程度后,开始翻滚,过程中一直有大量蒸汽释放,但此后一直到结束,都没有保压过程,“翻滚”后便是倒计时,最后就提示完成了。

打开之后,发现水分少很多,煲汤的话,只有原来的一半。如果以煮饭模式去烹饪东西,无论水多水少,都是烧干为止。不准确地形容:能用,但相当于普通电饭煲,而不是压力锅了。

观察之后,感觉浮子阀上指示压力的红帽子,被顶起的高度不如原来。

加上后半段始终在排气,于是按“漏气”来处理:先检查浮子阀的垫圈,果然开裂了。下图是更换新垫圈后的照片:

依旧不行。再拧下圆心处的主排气阀,胶圈正常。温敏电阻处的黑色胶圈,目测也正常。再回到正面,拿下破泡器顶盖,也OK。电磁阀部分上次修理时并无拆卸,应该不会有问题。

大家帮忙分析,谢谢先!上次更换了全新的电源板和控制板,其余部分没动过。如果排除是机械故障,那我下一步准备把旧板子换回去试一下?

网友:
是不是程序问题?用旧板子试试

网友A:
都生锈了,水蒸气变成锈水又滴到食物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都生锈了,水蒸气变成锈水又滴到食物上

不是锈。红烧肉之类的,形成的残渍。难免的。。。

网友B:
看楼主描述的故障现象,觉得这应该是电压力锅失去了【保压】的作用,只是一味的【煮】,这也是水分大量减少的根本原因。建议楼主还是重点检查发热盘底下的两个热继电器,是不是其中有一个触点有粘连的现象,导致热继电器无法跳开(失去了保压的作用)。再一个就是检查整个锅体的密封情况,总觉得锅体有漏气的情况。将这两个问题处理好,这个锅应该也就修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楼主描述的故障现象,觉得这应该是电压力锅失去了【保压】的作用,只是一味的【煮】,这也是水分大量减少 ...

底部我只有一个继电器,在电源板上。压力控制是通过压力开关(纯机械式)进行的,即所谓“匚式结构”:

压力上升,内胆会大幅膨胀,到了1.8Kpa,就会使得簧片断开(火线断开),从而停止加热。等于说压力开关和继电器组成一个与门。但这个“与”,主要是出于安全目的,防止持续加热导致爆炸。

而且压力开关貌似对安装比较讲究。我很久之前第一次修理,完全不懂部件和原理,把它完全拆了,拧回去后无法工作,细微调整后才成。

但此次没动过这些部分。。。

网友:
电压力锅的最大特点就是气压加到一定程度会自动断开电源,当气压低于一定程度时会自动接通电源,这也是电压力锅维修的关键点,你的压力锅现在就是不会自动保压,不管你是否动过压力开关,都有必要检查一下。

网友C(2020-06-10):
可能是密封圈老化了,漏气。达不到设定压力,会一直加热,一直漏气。结果就会水少了不少。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能是密封圈老化了,漏气。达不到设定压力,会一直加热,一直漏气。结果就会水少了不少。 ...

也怀疑到密封圈。所以换压力开关的时候,连密封圈一起换了。但调节过程太累,至今没有用替换法确认。个人认为,还是压力开关可能性大一些?

网友D:
查出哪里漏气是关键,电磁阀有否始终开启或卡住?

楼主:
引用 网友D:
查出哪里漏气是关键,电磁阀有否始终开启或卡住?

这个维修我用【后续】【再续】发了好几次。目前更换压力开关并手动调节、同时更换密封圈,已经能用。有些好心码友见到其中一贴,上来帮忙分析。小弟不甚感谢!

不过您提到的电磁阀,还真是坏了,我在几个【续】里有提及。一通电。电磁阀就动作(即处于排气状态)。我第一步先弃之不用。以为好了,再出现经常性溢锅。我于是更换压力开关的。

目前电磁阀依旧不用。不是阀坏,而是电源板一通电,对应电磁阀的两端就有12V电压。可是呢,我手头一共有2块电路板、2块控制板,板子都是好的,两两组合、反复排除,都是这毛病。非常奇怪。。。

网友(2024-06-10):
引用 楼主:
这个维修我用【后续】【再续】发了好几次。目前更换压力开关并手动调节、同时更换密封圈,已经能用。有些 ...

我觉得你先网上搜下电路图,再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