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没热风枪,怎么拆贴片电阻

楼主(2019-05-14):
没热风枪,怎么拆贴片电阻

网友:
用刀头两边同时加热。

网友:
加锡,刀头同时接触2边

网友:
优酷上有维修视频,你找一下看看不就知道了,维修主板用。

网友:
用电烙铁啦。不过要舍得用锡

网友:
随便一个B头都拆下来了

网友:
太简单了,用刀头,电阻两头堆锡烙铁头同时接触两端,锡熔化后镊子一推就下来了。

网友:
堆锡,我一般都这样

网友:
斜口烙铁,斜口多堆一些锡

网友:
PWM方式,在贴片电阻的两端来回加热,手动笑脸

网友A:
两把尖头烙铁一头一个,一下子就下来了,很好使

网友:
T12的大刀小刀和D头都可以胜任

网友:
烙铁左右快速点,两个脚的锡熔化后用摄子夹走

网友:
贴片电阻这么小,烙铁烫电阻中间温度就会传到两边了

网友:
从大家的回复中,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两把尖头烙铁一头一个,一下子就下来了,很好使

拿烙铁的姿势请采用拿筷子的姿势

网友:
两把烙铁左右开弓,或者一把刀头加锡搞定。

网友:
很多人不会用筷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