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一个不算太山寨的诺希万能充

楼主(2019-05-14):
地摊货,看外壳工艺感觉应该不是山寨货,收回来玩玩,以后遇到高压电芯就不怕没有充电器了,虽然输出只有700ma,凑合用吧。各位懂电路的大神来评判一下如何吧。

网友A:
初级IC驱动,次级324运费带极性自动切换的,充4.35V高压锂电专用,还可以了。我以前买手机送了个万能充牌子叫普诺菲,做工和你的这个差不多,也是深圳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初级IC驱动,次级324运费带极性自动切换的,充4.35V高压锂电专用,还可以了。我以前买手机送了个万能充牌子 ...

我说怎么没看到标注极性,原来是自动转换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说怎么没看到标注极性,原来是自动转换

Q1-Q4是由LM324控制切换极性的,LM324四运放,同时兼做转灯。

网友B:
估计我的电池用这个充电,电还没充估计就得冒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估计我的电池用这个充电,电还没充估计就得冒烟了

何出此言啊?你的电池是3.7的普通电池?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何出此言啊?你的电池是3.7的普通电池?

15.2V的动力锂电池了解一下,满电电压 17.20V

楼主:
引用 网友B:
15.2V的动力锂电池了解一下,满电电压 17.20V

你这是电池组,应该是四串的吧,这是单颗电池的充电器啊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这是电池组,应该是四串的吧,这是单颗电池的充电器啊

所以我不是说了嘛,我这电池上这充电器肯定充电器会冒烟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所以我不是说了嘛,我这电池上这充电器肯定充电器会冒烟

这么说就没意思了,我要是给48V电动车充电冒烟的更快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么说就没意思了,我要是给48V电动车充电冒烟的更快

给48V的话,你刚接上去充电器该直接BOOM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