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英华T12焊台。

楼主(2019-05-14):
已有936,本来用着还行,后来买了个一百几十块钱的T12,比936好用,开电后手抬起焊笔就能用,升温快,焊接时热量足,本已够用了,但还是追求不管任何大小焊点,点上去就能化(其实T12已基本实现这一点了),想买个高频焊台,但太贵,英华T12焊台号称比上千的国外焊台好用,卖得也比国内其它T12焊台贵百把块钱,搜了百度视频英华焊台,感觉还行,就买了,手柄只有两芯,但很长。拆开看了一下,包裹成了一大黑坨,是为了防止触电吧,感觉山赛味还是比较足。试用了一下,似乎比便宜一点的T12焊台升温更快、使用时化锡更猛一些,温度设为350度以上时,红绿灯会不停地闪并带有咔咔咔有声音,似乎是在不停地断续加温。虽然升温猛但还是不是万能,还是需要堆焊锡才能拆主板上的大电感,感觉用是好用但不值得贵这么多钱,还称为香港英华,就有点乱搞了,到了这年头,加上香港两个字只能是怡笑大方了,还以为是十年前?
如果你已有T12的话,再想买好一点,就不必在T12里打转转了,估计都差不多,再往上就直接上高频焊台吧。

网友:
热缩管把功率部分全包起来?拆开啊,买点电子胶,灌封上。

网友:
英华T12啊!一直以来只闻其名,今日终于得见其人了!

网友:
热缩管剪开看看啊!这个封装形象严重拉低了逼格!

网友:
内部真是够山寨的

网友:
有metcal的500焊台,,用过最爽的焊台了,,jbc的木有用过

网友A:
那个用散热管包起来是是电源而已怕短路,你们以为是什么啊!T12就72W,无论怎么折腾还是这样

网友:
前段时间本来也是想买的,后来看了看各类评论,咬咬牙,买了台快克303D~

网友:
一直用T12,不过这T12的电源部分很尴尬。。

网友B:
你这新版,,我的是老版本

网友:
我本来也想买这品牌的,可是看到店铺的描述,果断不买,坚决不买!!!!!

网友:
其实这t12主要就是电源部分和控制部分,;楼主那个热缩管套住的就是电源部分,有的卖的时候会说啥苹果拆机电源,或者三星拆机电源,或者全新电源,价格相差二三十块左右,全新电源就是专门定制的电源,完美契合进那壳子里。17年我准备买t12焊台的时候也看过英华的焊台,因为那时候销量第一嘛。但就是嫌弃温度显示太单调,只有红色或者蓝色数码管,。就是楼上说的那个旧版本。

网友C(2019-10-13):
东西比常见diy的T12可能好一点,但是像它自己视频里说的那样各方面秒杀快克203H高频焊台就是欺负外行小白了。

网友:
收回我的话,这包成一大坨的做法,比个人diy还不如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这新版,,我的是老版本

这么大一碗松香,可以传给下一代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个用散热管包起来是是电源而已怕短路,你们以为是什么啊!T12就72W,无论怎么折腾还是这样 ...

超压就超过了72W了

网友:
 手持高频焊台在咸鱼看一堆买T12的说高频焊台没T12牛逼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东西比常见diy的T12可能好一点,但是像它自己视频里说的那样各方面秒杀快克203H高频焊台就是欺负外行小白了 ...

控制部分就是个616而已,温度显示只是个普通表头,这价格太坑了,升温快把电压提高就行了

网友:
T12z最大发热功率72W。高频焊台都是120瓦或者150瓦常见的。
T12差不多是其的一半功率(差不多二分之一)。还跟高频比,也太高看自己了。

有的商家过于夸大其词了。比936强一点到时真的。
专业用户还是配高频焊台的多
T12不是神话。

网友:
就这种显示。难道JBC都是吃软饭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