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废品站的功放搬回来了,拆开欣赏下,同时来的海信液晶电视宣布报废

楼主(2019-05-14):
海信液晶电视今天拆开屏幕查看,基本没有恢复的可能,损失40元额,今天拆可以正常使用的功放与童鞋们欣赏下,音质效果还可以(木耳朵),面板
后面板

内部

细节

完了

网友:
哈曼卡顿压压惊!

网友:
功放挺不错的

网友:
又慢又卡顿

网友A:
40块钱损失的电视机吗,那这个就值回来了啊

网友B:
韩国制造的哈曼卡顿。。一个声道的对管换过。

网友:
废品站各种老功放见的多,不想要没去查

楼主:
引用 网友B:
韩国制造的哈曼卡顿。。一个声道的对管换过。

怎么看出来的?我特意检查过螺丝没有拆卸痕迹才要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40块钱损失的电视机吗,那这个就值回来了啊

电视机报废了,金手指腐蚀没有修复的可能了,出了40块钱

网友:
哈曼卡顿的AV功放,还带收音,这个还可以

网友:
引用 楼主:
怎么看出来的?我特意检查过螺丝没有拆卸痕迹才要的

A1265,C3182是后换的,和另外两对型号不一样,这种功放是左右中置三声道等功率,管子应该一样。

网友:
岁月侵蚀了很多痕迹~

网友:
我这里农村,基本上都是山寨功放。

网友:
5.1的没什么价值。2.0的还可以玩玩

网友:
能吹吹风先吗,好多灰尘

网友:
这都往废品站扔?我们这里没见过

网友:
这功放多少钱收的啊,是按斤称吗

网友:
用的是就是宝,用不上就是草

网友:
咸鱼上搜了下,最便宜的200多

网友:
美国牌子韩国做的家庭影音功放,声音虽然不算很好,但是一般家庭用已经足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