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品胜安卓数据线改水果数据线

楼主(2019-05-16):
同事都是土豪,用的都是水果机,用山寨数据线充电又慢又弹窗,让我给造一条充电线

准备材料  品胜杀头数据线和一个某充电宝上的水果头,号称是有水果认证的芯片

插头特写

剥开

焊点外面有不锈钢皮保护 还是激光焊接的

花了不少力气拆开了

这面是焊线面,芯片在另外一面

把线焊上

上热熔胶

三层套管 和外套还是有空隙

再打上热熔胶 趁热把外套推上去

等固化

去掉多余的胶

完工一条水果数据线

谢谢围观,欢迎指导!
END

网友A:
品胜数据线用料相对还不错

网友B:
把水果机改成安卓口完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品胜数据线用料相对还不错

质量还行,不能和国际大厂比,但比山寨好不少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把水果机改成安卓口完事了

你先来个教程,我再帮同事改充电口

网友:
前几天也拆了几个头,做了几条长短苹果线

网友C:
让土豪同事撸原装线,这条自己用

网友:
现在好难找到原装的苹果充电头,某鱼看到剪线都好多都已经灼伤的金手指

网友D:
这个插头准确的说应该是街电共享充电宝上剪线的 (貌似共享充电宝里只有街电过了苹果MFi认证),网上卖4块钱一个,我还买过3个头子做过两根短线,不知道楼主是不是跟我在同一家店买的,那家店的店家还挺负责的,我收到的3个头子触点都没有烧。就是铁皮比原装小白头焊接的更牢固,特别难拆,我都还拆坏一个

网友:
那些很便宜的线,充电也有问题吗?

网友:
以前有原装剪线头卖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把水果机改成安卓口完事了

雷电口改成TYPE-C应该可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让土豪同事撸原装线,这条自己用

我没手机啊,自己用不上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插头准确的说应该是街电共享充电宝上剪线的 (貌似共享充电宝里只有街电过了苹果MFi认证),网上卖4块 ...

触点很完美,就是壳子太硬,我用钳子剪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触点很完美,就是壳子太硬,我用钳子剪的

我也是用剪钳一点点剪开的。它这个头子焊点密集一些,苹果的原装小白线,头子的屏蔽铁罩子只点了四个点,这个不一样,焊了一条线固定的,做工还是挺好的,但也因为这罩子特别难拆下来

网友:
感觉热熔胶太软了点

网友(2019-08-17):
这闪电头的确是MFI认证,光这个头采购都十几块一颗,共享充电宝用料也这么足了?

网友:
手艺不错,看不出来改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