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急修理! 无任何仪表判断直流电正负极实操。

楼主(2019-05-14):
路由器12V直流电源坏了。找了一个不要的显微镜光源电源代替。但是呢,光源只是个直流电灯泡,所以这个电源并没标出正负极,我家也没有万用表和任何测量仪器只有个示波器。 接示波器有点小题大做。干脆呢活学活用化学知识吧。
咱以前在化工厂做过。咱知道工业生产烧碱、以及氯和氢的来源主要就是电解食盐水。根据电极反应,阳极会出氯气、阴极出氢气。理论上摩尔比是一比一的。但是实际上氯会溶于水,而氢不溶,所以离子膜电解槽使用波美度24度x90度槽温的热浓缩盐水减少氯的溶解。

我需要判断直流电正负极,自然就不用那么高浓度的盐水啦,就是让一部分氯溶解,根据这个就能判断出直流电的正负极性了。

罪魁祸首就是它,电源坏了。

显微镜的电源,没标明正负极,就是一个双眼插头。

准备盐水,这一小碗就放那一小勺盐。

看出来了没,有一根线周围的气泡多。

网友:
楼主动手能力强

网友:
前排围观逗铁

网友:
逗铁啊     看看整流管和电容正负极顺着线缕一下不好么非要这么硬核

网友A:
化学帝,不用这么麻烦的,看输出滤波电容的极性就可以判断出正负极了。如果你没有拆开,我认为你做的还值得,但都拆开了,还需要这样吗?就象一个MM脱光了站在你面前,你还用偷窥吗?

楼主:
矮油,这都是什么奇怪的生物被炸出来了。

显微镜的那个电源(地上扔着的方块的)是封死了的,不想给他弄开。

网友:
坛子里面都是万能的

网友:
会玩IBM小型机的,家里竟然没万用表?

网友:
电源不错是低频变压器的吧不怕短时过载

楼主:
不是线性电源,就是普通的开关电源。不是第一个图那个拆开的,那个是坏掉了的,电容都炸了。   是地上扔着的没拆开的,不然废那个劲儿干啥。因为它是给显微镜光源钨丝灯供电的无所谓正负极性,生产出来就没标记电源极性,只写了DC 12V4.5A,又不想拆开它,所以才用土办法。

希望大家活学活用知识,别一出课堂马上还给老师。  本来我第一个方法是找个发光二极管、找了一圈,没有! 再想想绕线圈看指南针(手机指南针就行)偏转?但是找半天没那么长的线,绕少了阻抗太小把电源烧了就不好了。

网友:
牛人,化学知识丰富。

网友:
如果电压低点,完全可以舔出来的,12V就别舔了

网友:
化学老师,学习一下电解知识

网友:
仿佛回到了初中物理电解食盐水实验~

网友:
以前没万用表,就用二极管加电阻判断±!

网友:
那些说拆开看电路的,估计你是没用过被环氧树脂灌了的电源,根本不可能看电路判断正负极的。

另外要是超声波焊的呢?也拆?

方法没有最好的,只有最适合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化学帝,不用这么麻烦的,看输出滤波电容的极性就可以判断出正负极了。如果你没有拆开,我认为你做的还值得 ...

温总,人家出来秀化学的,你好闷骚啊,总是这么寓教于乐。小心让我们坛子的MM看到。

网友:
直接就用一个分级性的12伏用电器来试就行了,或者就是这个路由器本身来试就行了,接反了指示灯不亮。瞧你这一顿折腾。

网友:
引用 楼主:
矮油,这都是什么奇怪的生物被炸出来了。

显微镜的那个电源(地上扔着的方块的)是封死了的,不想给他弄开 ...

只要你的盐水再浓点,负极的铜丝就会很快没掉,这样现象非常明显

网友(2019-06-20):
很难吗?一个直插式电阻几百欧就行,一个直插式的LED灯,用LED灯就可以判断电源正负极,烙铁都不用,直接把引脚用手拧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