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求赛克852D+风枪手柄接线图

楼主(2019-05-15):
大家谁有  帮忙

网友A:
这焊台以前也有一台,送人了,你现在是什么故障呀?

网友B:
手柄里面就是加热器、风扇、温感、还有个干簧管用于待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焊台以前也有一台,送人了,你现在是什么故障呀?

有风无热  324n  硅控  放大器都换了  也不行,  接上手柄  风枪发热芯没有220v待机   断开手柄线   220v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手柄里面就是加热器、风扇、温感、还有个干簧管用于待机

干簧管接在哪个位置?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手柄里面就是加热器、风扇、温感、还有个干簧管用于待机

感觉老烧热电偶    新的电偶2欧姆左右   放上去红  一会测变1欧姆左右了

楼主:
引用 楼主:
感觉老烧热电偶    新的电偶2欧姆左右   放上去红  一会测变1欧姆左右了
...

网友A:
引用 楼主:
干簧管接在哪个位置?

干簧管在加热丝出线处,用胶粘在壳内,玻璃管很好找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干簧管在加热丝出线处,用胶粘在壳内,玻璃管很好找的。

干簧管两端接在哪里?

网友:
新换的手柄?昨天刚折腾一天救活了一台这个,剪线45包邮买的,又入了手柄跟风枪不到70,可控硅挂了拆了个936上的代用了,红黄蓝一组的插头2跟接干簧管,干簧管并着加热芯感应线,另一根接加热芯感应线,3线具体那根是哪个倒换试下,正常是放支架磁铁上可以降温,风扇延时关闭,不转或者不能调温就是线序不对,3个两针插头并排的,白灰发热芯加热线,不分正负极,图2上的两针黑灰接风机,剩下的一根是地线,一定先接好地线再试机,我没接地试机直接保险烧了

网友(2021-11-21):
我的也是安泰信AT852D,前几天突不出风了,温度是能感觉得到的,证明是气泵或气泵的供电有问题,拆开检查,确定发现是气泵没有供电,又没有图纸,又没接触过,都不知道怎么修了,没得用了,有哪个会修的热心坛友请留言,我会联系你的,帮忙指点一下,谢谢,本人是修台式主板和笔记本的,有一定的维修基础。

网友C(2022-10-03):
看了电路图,热电偶运放放大看不懂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看了电路图,热电偶运放放大看不懂

同相比例放大电路放大信号后送到单片机中,应该是跟另一个基准电压对比的。

网友(2025-03-21):
看下内部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