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迈科微MW6688 量产eMCP后恢复手机分区结构并读取数据

楼主(2019-05-15):
朋友送了一片三星的emcp 32G+LPDDR2 2GB 已经植球完成,网上没找到便宜的转换贴,于是选用了MW6688作为读卡主板。
如图
贴上MW6688板子:
主控面
eMCP面
然后量产:
大家都知道MW6688这个芯片一量产就把eMMC格了 分区啥的全没了,是不是不能恢复了呢?
非也非也,MW6688量产时使用了高级格式化,不擦除芯片全部数据,因此 只需要使用能恢复文件系统的数据恢复软件即可恢复原本分区结构。
这里选用DiskGenius 4.9.5以上的专业版:【支持EXT2 3 4等Linux分区】,还有很多其他能分析丢失分区的数据恢复软件欢迎大家回复列出~~

使用查找丢失的分区功能后保存EXT分区,然后保存分区表即可。
有没有发现被量产工具格式化掉的分区又回来了???
然后使用Paragon的神器 ExtFS for Windows 直接挂载EXT4分区到计算机里:

如图,现在我们能直接使用Windows资源管理器读写ext4分区里的数据了!!
使用 diskitude工具分析一下数据大小结构:

咳咳咳。。好像是什么【滑稽】

这枚eMCP来自日版docomo 富士通 Arrows X F-02E 该机使用Tegra3 处理器,在安卓的信息文件里一清二楚。
=======================================END========================================

谨以此贴望大家注意移动设备数据安全,随便乱扔的话卡里的小姐姐都被看光了哦~~ 这枚eMCP已在完成此贴后全盘写0,同时测试了USB2.0下的读写速度,速度优秀:

有条件我一定会想办法把这枚emcp贴到ns1081红板上,但是目前没有办法使用 实在不行就自己画一个吧2333

网友:
速度真不错,期待上NS1081

网友:
凑合先用吧,至少比安国6438强不少

网友A(2019-12-24):
奇了个怪,焊接几次没有成功过  Card, 格式化磁盘失败(E16, 0xf006) 或者 card 下载代码失败(E9,0XF019)

网友B:
可以正常度数据?安卓不是断电后需要密码解emmc么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可以正常度数据?安卓不是断电后需要密码解emmc么

安卓老版本没有全盘加密功能

网友(2020-05-05):
试着恢复了一下,但是扫描时间太久了,于是强制退出,现在只显示一个128M的盘了,格式化也格不了,量产工具也不识别

网友(2020-09-14):
引用 网友A:
奇了个怪,焊接几次没有成功过  Card, 格式化磁盘失败(E16, 0xf006) 或者 card 下载代码失败(E9,0XF019) ...

试试使用 20170427_A 固件,有一块出现同样的错误,换一个量产软件就可以通过了

网友C(2021-05-27):
BGA162 怎么贴到 NS1081上?不都是153?
自己设计板子吗

楼主(2022-12-19):
引用 网友C:
BGA162 怎么贴到 NS1081上?不都是153?
自己设计板子吗

转接板咯

网友:
旧手机直接拆主板掰断存储颗粒的飘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