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个24V继电器

楼主(2019-05-15):
想整个可调电源,找到几个好货,就是电压高了点

网友:
欧姆龙是好家伙

网友:
触点真壮观!

网友:
謝謝分享,看线圈,励磁电流比较小

网友A:
我猜应该是晚上拍的照片,眼睛有点疼

网友:
30A的触点真不小

网友:
接触真好看,金灿灿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猜应该是晚上拍的照片,眼睛有点疼

白天没时间搞这些,要帮砖,所以晚上才能玩这个

网友B:
谢谢分享。。。。继电器看着质量不错,好好折腾。。。。

楼主:
引用 网友B:
谢谢分享。。。。继电器看着质量不错,好好折腾。。。。

电压高了点,要是12V就好啦

网友C:
触点已经黑溜溜的了

网友:
触点看着很好,电压的问题,一种试试做焦耳升压电路,网购升压板等,把继电器驱动电压提到24V。另一种手绕线圈,但铆接的铁芯不好拆。

网友:
这继电器看起来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C:
触点已经黑溜溜的了

不是黑,是手机没拍出效果

网友D:
要用继电器的,这是准备折腾线性电源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要用继电器的,这是准备折腾线性电源吗

被老猪猜中啦

网友E:
这继电器触点看着挺新,貌似没用过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继电器触点看着挺新,貌似没用过

肯定是用过的,只是少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