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存储] 『X拆解』拆个换过壳的东芝3.08GU盘

楼主(2019-05-15):
『X拆解』拆个换过壳的东芝3.08GU盘
也是好奇,所以拆了看一下,最后边拍边装起来的。

角度稍微偏一点就可以看到颗粒片子的性质了。

背面,还用3M胶,不知道是为何。。

拆掉3M胶就可以看到主控了

还是偏一下就可以看到主控性质

有颗脚位置有点歪,掰正,反正没有焊接

穿上另一套衣服。

U口顶到头

另一头就顶住电路板

再套上一层外壳

再套上

再套上。。。

插入电脑,就可以识别出颗粒了。

现在8G够用,装个系统,XP和win7,还能顺便放点程序等,还是16G以上吧。哈哈哈。

网友A:
看起来不错啊,试试速度

网友B:
8G的芯片只能用3.08G,这得多少坏块啊

网友:
USB3.0的8G盘,我看成了3.08G:sweat:

网友:
这做工,这3M胶,怎么都不像拖洗把做的

网友:
这个可以不送~

网友:
看错标题了啊啊啊

网友:
3.0的盘竟然有8G这么小的容量?我一直以为最小16G:lol:

网友:
这板子做工看着不像正品Toshiba吧,尤其是917的方案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起来不错啊,试试速度

废品站买的电脑没有3.0的口哦。。单位的电脑不想乱动啦。

楼主:
引用 网友B:
8G的芯片只能用3.08G,这得多少坏块啊

看来我这个标题不够准确哦。

网友:
最后的牙膏。。。
换的壳真难看。。。

网友(2022-07-23):
MLC的,能不能传家

网友(2023-11-01):
还以为是3.08个G的,看错标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