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充电器真的会漏电吗今天拿垃圾万用表量了一下有40v

楼主(2019-05-15):
今天无意间同时碰到了笔记本外壳和充电线头,手臂上就有刺痛的感觉,拿我这个破万用表量了下吓我一跳(对电源没什么研究,如果是正常现象请忽视),量出的结果是紫米充电器接近40vAC,还有个山寨货量出来57vAC,我是不是买到劣质头了。。。星期天回去拿台式表再量一下我三星原装头看看

网友A:
这不是漏电
这是Y电容导致的  没有Y电容的变压器也会感应电到低压侧
好电源Y电容必须有
PC机箱漏电才厉害 不信你舔一下

网友B:
超过多少V人体就能感受到?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不是漏电
这是Y电容导致的  没有Y电容的变压器也会感应电到低压侧
好电源Y电容必须有

我的想法是,怎样可以避免。小时候不懂物理,手比较湿就按电风扇的按键,结果电得酸爽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不是漏电
这是Y电容导致的  没有Y电容的变压器也会感应电到低压侧
好电源Y电容必须有

我的机箱用验电笔测试,奶泡很亮

网友:
电器能接保护地线的,尽可能接上,安全第一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这不是漏电
这是Y电容导致的  没有Y电容的变压器也会感应电到低压侧
好电源Y电容必须有

pc机箱漏电相当厉害,加装地线会消除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不是漏电
这是Y电容导致的  没有Y电容的变压器也会感应电到低压侧
好电源Y电容必须有

这样啊,那这种充电头也符合3c标准吗

网友:
如果完全没电压,一种是特别小功率的不用y电容,另一种是山寨不考虑emi国家标准的根本不在乎emi不装电容,y电容之所以叫安规电容不是白叫的,这点电流可能有感但绝对电不死人。

网友:
引用 网友C:
pc机箱漏电相当厉害,加装地线会消除吗?

可以消除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样啊,那这种充电头也符合3c标准吗

符合国家标准的往往都有Y电容

网友:
这是感应电,用品字头有接地线就好了,8字插头反转180度插上会好一点

网友(2020-07-09):
引用 网友B:
超过多少V人体就能感受到?

36V安全电压,但是身上和环境湿的24V就麻手。学汽车电路时检查电瓶水看不到的地方师傅让用手指插进去看,下雨或者流很多汗就会麻手。最坑爹的是师傅下雨的时候给别人烧焊(交流弧焊机一般70-80V),让我们拿着搭铁线怼车上面,那酸爽简直一生难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