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锈蚀的小散热风扇,这个无刷什么驱动原理呢

楼主(2019-05-15):
显卡上的,锈死了

商标

正面撕掉贴纸

背面撕掉贴纸

放大

暴力拆

就这一个器件解决问题了

其他元件一概没有

线圈时圆形的

估计是一个圆盘线圈,有四个磁极,这是怎么个驱动方式呢?

另一面,锈的看不清了

外磁环

没法修理,扔了

网友:
276二相无刷散热风扇霍尔驱动

网友:
正常应该还有一个电容

网友A:
霍尔器件监测磁场方向,然后交换电流。定子线圈电流产生磁场一直与转子磁铁不同,形成磁矩带动转子旋转。。。大概是这么个意思,不管你听懂没有,反正我表达能力就这么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霍尔器件监测磁场方向,然后交换电流。定子线圈电流产生磁场一直与转子磁铁不同,形成磁矩带动转子旋转。。 ...

哈哈,大概懂了吧,多谢!

网友:
这个线圈应该是定子,磁铁才是转子吧。好像是根据转子的磁场变换,在其前面才生一个异性磁场,后边有一个同性磁场

网友:
金山寺弄出来的?

楼主:
哈哈,法海就是被这个转晕的

网友B:
出土文物级别,爪极式电机类似原理,只不过带霍尔换相,爪极式属交流同步电机,机械定向。这个靠霍尔换相,本质属于两相交流异步电机,转速非同步,转向靠霍尔定向,虽然直流供电实际被霍尔换相后工作在交流状态

楼主:
引用 网友B:
出土文物级别,爪极式电机类似原理,只不过带霍尔换相,爪极式属交流同步电机,机械定向。这个靠霍尔换相, ...

哈哈,不是出土,是出水文物,

网友:
我以前电脑上显卡就是这个风扇,吵死个人,换成加湿器风扇使用至今。

网友:
谢谢分享。。。。这个估计是史前人类的高科技产品。。。。。。

网友:
有点像建准4厘米小风扇的磁悬浮电机,其实是微风扇极爪电机的缩小版。

网友:
看着挺不错的说。

网友:
这么锈这么惨~这是风扇还是水泵呢!工作在下水道啊~!
四脚芯片里集成的东东多呢!
无刷原理:反正就是由四脚芯片内部的霍尔传感器获取到定磁的方位然后输入相应的电流给相对应的线圈产生反作用力···如此循环··就产生了一个旋转的磁场,风扇就不停的转了!用自己的话说出~大意如此!
反正它就是这么转的···管它是怎么转的!!!会转就是好风扇!!!!
早期的还都是分立原件组装的呢~早期风扇贵,还是值的修的···现就不一样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