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12V降压线

楼主(2019-05-15):
无意中找到的一根线,最开始以为就是普通的线,结果上面写着DC-DC,有可能是行车记录仪上用的降压线,拆开看看。
外观

模块被胶封在里面
用开关电源空载测试降压线是好的。
带0.2A负载,
带0.25A负载
0.3A负载
0.35A负载
超过0.36A就输出保护了。
用水口钳夹开
内部原件

这种降压线用在以前的行车记录仪还行,现在的大屏记录仪很费电,完全没什么用了。

网友:
偶猜改R1或R2应该可以调电压,改成4.2V给小电池充电不错

网友:
怎么判断输入是12V?

网友:
开关降压,还行,比7805强哈哈,牙膏还木到货

网友:
见识一下降压线

网友:
嘿嘿 电子负载可以送~

网友:
电流太小,点4串灯珠也许可以

网友:
空焊的地方似乎可以加个mos扩流

网友:
带DC-DC降压芯片的,可以再利用一下。

网友:
这个电流太小了,不如淘宝1块钱一块的mp1484模块

网友:
胜在体积小巧

网友:
电子负载不错

网友:
看着和我那个小电车上的什么天使眼恶魔眼还是什么疤瘌眼的那根线挺像的呢

网友:
这线还第一次听到,原来是电流控压,奇妙

网友:
做的够小巧的。

网友:
不知道发热怎么样,会不会太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