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修下一个32寸液晶电视,换主板多钱?

楼主(2019-05-15):
有个32寸的长虹液晶平板tv坏了,不播放u盘,hdmi也没有信号,遥控器也没反应,不过物理按键可以操控,修理铺说主板坏了,换下要300大洋!可是换主板这不是和装电脑一样拔线插线不就完了???

这个机子是老款,不支持wifi,不是智能系统

网友:
tb通用主板就几十块钱吧

网友:
比起换主板 换led灯条更麻烦点

网友A:
几十块钱买个能用的,换上就行了。我这样修过液晶电视机。

网友B:
固件坏了吧

网友:
供电板没坏的情况,一个控制板带各种输入端的也就100几十,只要驱动板对应屏幕的型号就行
我还有一台LG的IPS屏幕的好电视,供电板估计有问题,我都还没修,又不舍得扔了,毕竟屏幕好!

网友:
马云拿个通用板,五十左右吧美滋滋了

网友C:
嫌贵就自己搞了,维修店是需要300的咯,维修员多年的学习经验及成本,吃喝拉撒住,外部的吃拿卡要,都要从维修费里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固件坏了吧

还可以操作啊,色彩,音量都能调节的,不知道是不是固件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嫌贵就自己搞了,维修店是需要300的咯,维修员多年的学习经验及成本,吃喝拉撒住,外部的吃拿卡要,都要从 ...

我是想的他是直接换板子了,根本没检测主板是哪个零件坏

或许这种情况主板么得救把

网友:
我有个背光灯管老化的——有时会灭灯,还没顾上换,也一直闲置在那(我显示器太多了),之前给一个显示器换背光,因为没地放,底下不平整,拆开装上网购的LED背光灯条,装回去发现屏幕受压过大力,局部(右下角)漏液,屏幕也点亮了正常显示了,就是漏液了,我是把原来的灯管换成淘宝上买的LED灯条了(比灯管耐用还省电),后来低价处理了,因为我当年显示器买得比较多,所以也不耽误使用,以后再遇到这活就得小心了,另外也因卖家说我要那种窄灯条暂时没货,买的灯条略宽点,塞进去时很费事

网友:
维修店嘛,很正常!各种费用以及利润等等。液晶电视这种故障很好判断,因为有屏显,说明电源、背光以及屏幕都正常,除了主板还有啥?

网友:
听着描述像5V电源问题,检查看看?

网友:
自己淘宝上买板子换,50来元
不会的话就买新的,也才800,
闲鱼买二手32寸的也才1,200元

网友D:
背光没问题的话,换个通用板,50以下。

楼主:
引用 网友D:
背光没问题的话,换个通用板,50以下。

遥控器呢???

网友:
你都知道插拔了,怎么不自己去换?还要找修理铺去确认?
随口一说,好像很容易的很,淘宝的价格只是成本而已,你觉得修理铺的不需要生活?白给你搞?

网友:
买主板送遥控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几十块钱买个能用的,换上就行了。我这样修过液晶电视机。

拿回来了,换了主板和红外接收器,比以前慢了,菜单显示东西也不一样了,进文件管理器竟然有个c盘,是不是你说的几十块钱通用主板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拿回来了,换了主板和红外接收器,比以前慢了,菜单显示东西也不一样了,进文件管理器竟然有个c盘,是不 ...

应该是的。液晶电视不值钱了,这样修最省事。不值得搭进去较多时间做芯片级维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