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冰箱抽屉被拉坏了,怎么修?

楼主(2019-05-15):
家里冰箱冰冻区有个抽屉卡住了,拉的话要有一定技巧。可是昨晚小孩为了吃冰淇淋,心急硬是拉裂了……这种抽屉某宝70左右包邮,但想着咱也是混数码论坛的,该有的动手能力还是要有,先死马当活马医吧~

注意看拉手两边的裂缝,基本到底了

这是抽屉完整的图片

小孩说用火烧融化了就合在一起了,呃……

用胶水行不?什么胶水?

按我的想法就是整个抽屉体外部水平面上下箍两圈1.5方的铜线,拉手面板后面再垫个铁板,钻孔固定,裂缝辅以502胶水,可否?

平时冰冻区都是-18度。

网友A:
拿出来看看是什么材质,再到淘宝找相应的胶水。

楼主:
引用 网友A:
拿出来看看是什么材质,再到淘宝找相应的胶水。

应该是ps,聚苯乙烯

网友:
首先告诉你502不行

网友:
用丙酮就能粘上,我粘过

网友:
找两块亚克力板切成长方形,在拉手上方裂缝处内外夹住,再在裂缝外侧钻孔用螺丝固定。有胶水更好,没胶水问题也不大。

网友:
这种东西按照冰箱型号应该在万能的某宝有得买的,这种冰箱的箱子基本很难黏好,而且加了胶水也不好放冰箱吧,毕竟里面是放食物啊

网友:
聚乙烯、聚丙烯、聚氯乙烯、聚苯乙烯、聚甲醛,聚碳酸酪,聚酰胺、丙烯酸类塑料、其它聚烯侵及其共聚物、聚讽、聚苯醚,氯化聚醚等都是热塑性塑料。热塑性塑料中树脂分子链都是线型或带支链的结构,分子链之间无化学键产生,加热时软化流动.冷却变硬的过程是物理变化。

网友B:
普通502低温-20度左右 干结前不防水 完全干结后具有弱防水性 硬质胶水  受力易断低温下 中易燃性 用于非受力以及非运动部件的粘接 (来自百科)

建议使用耐低温胶水进行有效粘接 必要时辅以其他固定方式以增加强度 你可以试试食品行业用的耐低温热熔胶(这胶不耐高温 尤其是耐低温类的) 或者工业用的双组份胶水(比如工业高强度AB胶,普通哥俩好没试过应该 大概 也许 能行 AB胶有很多种 大部分固化时有刺激性气体 请注意在通风处使用 )

粘接前一定要使表面粗糙  并干净 否则再好的胶水 在低温下因为形变不同也会脱离的 组分胶水严格按照比例调配以防止结构过早失效

楼主:
引用 网友B:
普通502低温-20度左右 干结前不防水 完全干结后具有弱防水性 硬质胶水  受力易断低温下 中易燃性 用于非受 ...

干挂胶能行不?之前做洗手台还剩不少……

网友C:
剪一个铜片更铁片,用电烙铁加热粘上去,钻孔加螺丝固定

网友D:
锔锅锔盆锔碗 打孔铜丝固定

网友:
用铝板靠里头,打孔用拉铆钉固定

网友E:
裂缝两侧打孔,然后去买鞋带吧!各种绑法。

网友F:
1.5电线,裂纹两边骑马钉拉住

楼主:
引用 网友C:
剪一个铜片更铁片,用电烙铁加热粘上去,钻孔加螺丝固定

冻金属容易沾手,我想到用木板

楼主:
引用 网友F:
1.5电线,裂纹两边骑马钉拉住

光电线不行,要加固

楼主:
引用 网友E:
裂缝两侧打孔,然后去买鞋带吧!各种绑法。

这个,牢固度不行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锔锅锔盆锔碗 打孔铜丝固定

看不懂……啥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