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路桥隧ETC拆解

楼主(2019-05-15):
手上有一个路桥隧ETC,拆解看看
外观,中兴生产

反面,有防拆开关

拆开,里面的电路

TY.GM128C17芯片

M430,单片机

ML5830DM,5.8G发射接受

CEB芯片,查询是TPS78101DDCR,电源管理芯片

一些三极管

作用不明接口

晶振

电路板反面

电池,3V锂电,非充电电池

网友A:
抢沙发,坏了吗,还能用不?

网友:
画质堪忧,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抢沙发,坏了吗,还能用不?

没坏,就是电池没有电

楼主:
手机照的,凑合看

网友:
你这什么年代的手机啊,老人机么

这ETC不是插卡的么?

网友:
似乎看到了防拆开关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坏,就是电池没有电

不支持太阳能充电啊

网友B:
不能充电,防拆,那意思是一次性的了?没电了就废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能充电,防拆,那意思是一次性的了?没电了就废

防拆就是为了防止不同的车来回倒这个东西用的。。现在基本都是太阳能的,实在不行了直接去etc服务点换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