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信越7921这种散热硅脂效果如何,使用过的坛友发表个意见。

楼主(2019-05-15):
朋友攒机的散热硅脂到了。这个信越7921是他自己指定要买的。我当时是说硅脂这东西无所谓花钱的。甚至花了钱也未必会让你的设备能降温明显。所以和他说用普通赠送的硅脂用用也足够了。他发了两张图所谓评测图给我,他还是觉得应该买品牌的。主要人家不差这几十元钱

为了坛分我也就拿来发几张图吧。至于实际使用效果好不好,只有等机器装好后才能知道了。

网友:
有用是有用,但真想降温,直接上水冷呗

网友:
特别是信越,假货最多,深水宝上有1%真货就了不得了

网友:
不超频几乎不需要特定硅脂,超频就直接上液金,导热率是指数倍(10倍以上)的差距。

网友:
普通用户用导热硅脂其实无所谓的,这类精品适用于发烧用户以及完美主义者~

网友A:
我也买过这个,效果是还可以,持久性也还行,能撑1年半左右。
但是太稠了并不好涂,但是后来换成猫头鹰N1H1和大镰刀SY-G1030
SY-G1030里面其实是信越7783D,为了更方便涂抹,成分稍微有点不同。
比单独去买7783D放心些,几乎不用担心假货问题

其实我选硅脂都是选一两年不会干,比较耐用的那种,我的散热器其实都是4热管以上双风扇的大家伙了,
就算不涂硅脂,压I5-I7上去,满载也就60-70°C,再好的硅脂效果也就相比低个7-10°C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买过这个,效果是还可以,持久性也还行,能撑1年半左右。
但是太稠了并不好涂,但是后来换成猫头鹰N1H1 ...

你要求好高啊!我上一台PC 硅脂就是随机送的,装机涂上去后就再也没动它过。连续用了6年。现在还在边上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要求好高啊!我上一台PC 硅脂就是随机送的,装机涂上去后就再也没动它过。连续用了6年。现在还在边上:l ...

这要求不算高啊,都是一些导热系数还过得去,耐用的货色。真的,还没到发烧的那种程度。

我还有笔记本电脑、PS4 、XBOX one S那些东西,它们也能用的上。主要是这些东西拆起来麻烦。比原厂自带硅脂好,能撑很久就可以了,比起那些百来块钱一只的,成绩差个5°C对于我来说也无所谓。

买东西送的那种白色小针管装的硅脂特别容易干,要说便宜又大碗的话,星牌其实也不错。12块钱一百克,用到天荒地老也用不完。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要求不算高啊,都是一些导热系数还过得去,耐用的货色。真的,还没到发烧的那种程度。

我还有笔记本电 ...

看来你比我会折腾多了。PS\XBOX\笔记本 我是从来没有去拆过涂硅脂

网友:
一直7783 就首 现在室温26  8400配变形金刚 PT12025 烧机 52度左右

网友:
刚测试了一下 补充大约54-56度 6个核心
风扇基本是1000转懒
一会调到1200转看看
最大1600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