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求推荐打粉机,和来打中药粉。

楼主(2019-05-15):
用的打粉机用五年了,轴承已经用坏了。

昨天5元买了个新轴承,已经换好,谢谢大家,两爪的拉马真不好用,拉的时候经常歪,还是三爪的好用。

这个打粉机是200ml容量的,太小了,需要400ml左右的打粉机,请大家推荐性价比高的打粉机,谢谢。

网友:
换个轴承再用五年

网友:
同意,混数码的应该有这能力

网友:
轴承坏了换轴承还能在战5年

网友:
都拆成这样了,换个轴承不难吧

网友:
轴承坏了就要换整机?

网友:
有个一样的~

楼主:
5元买了个新轴承,已经换好,谢谢大家,两爪的拉马真不好用,拉的时候经常歪,还是三爪的好用。

这个打粉机是200ml容量的,太小了,需要400ml左右的打粉机,请大家推荐,谢谢。

网友A:
明鹰粉碎机家用小型超细研磨304不锈钢中药打粉机300目商用磨粉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明鹰粉碎机家用小型超细研磨304不锈钢中药打粉机300目商用磨粉机

马云家搜了一下,价格真不便宜啊。

网友:
磨中药要求是超细粉多。300目算不错,还有就是不用网筛真心不错。

网友(2019-08-23):
视频无法上传么?

网友:
大神买到合意的打粉机了没?

偶辣个发出有点像以前拖拉机的塔塔声,怀疑挂了。估计也得再买了。

不过这玩好像没有较为放心的牌子。不像豆浆机之类,有质量较为可靠的牌子可选。。迷茫了

网友:
轴承坏了换轴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