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超频三迷你红海散热器底座太差了

楼主(2019-05-15):
最近玩游戏cpu老是高温,待机都到60度上下,怀疑是垃圾硅脂干了,谁知拆开一看,散热器松松垮垮,再仔细检查,晕倒,底座断了,并且是两个断口,断了,断了。。。
下面看图吧

网友A:
红海确实很烂,早前买过东海,还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A:
红海确实很烂,早前买过东海,还不错

是啊,这是真没想过会断啊,幸亏没掉下来砸坏主板

网友:
我以前用的AMD平台,华硕主板自带的底座没断过,倒是公司一批铭瑄的主板,2年不到卡扣断了10几台,后面电脑城买的底座质量明显比铭瑄的好多了,换上一直都没事。

网友:
个人喜欢下压式,塔式给人头重脚轻的感觉,重心靠上,这样底座扣点为支点,力臂长力矩大,重量加震动塑料底座要经受考验的。

网友:
也就当年软文满天飞的时候用过几次,后来就没用过了,AVC啥的也不贵多少~

网友:
当年用青鸟拆一次就挂了。当年同事配电脑不到一年老死机还说机箱很响,拆机一看底座断了,还是原装风扇。还有保哪配的让他找哪解决。
天生次品还是安装过度很难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