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51] 立创这个做板真麻烦,要不是才5元随便去淘宝找一家都方便的多

楼主(2019-05-15):
       首先,网站有没有淘宝官营店,所以很抱歉你又要注册;注册完以后告诉你要下载客户端不然又要多收好多钱;下完客户端上传文件没反应,试了半天原来要压缩包;传完文件下单时要选择一大堆参数,还要自己填写尺寸,文件都给你了自己不会看;付款的时候不用网银的话又要额外手续费,辗转好几个页面才付款;付完款以后审核十几个小时才出结果,告诉你板子有问题叫什么“少外形”?!
      我在淘宝打样直接传文件,几分钟卖家就报价并提供默认工艺一般直接口头确认即可,然后付款,最多10分钟就完事了。哪里那么多麻烦事?要不是立创搞价格战估计也没有多的人到哪里去打样吧?还有那个商城,里面的东西贵的侮辱智商,我知道淘宝假货多,但是只要注意不比立创的商城好吗?

楼主:
还有有人知道这是什么情况吗?QQ的立创客服人员都死透了,一个诈尸的都没有,叫魂半天没个鬼理我。
审核完成告诉我“少外形”这是什么问题没听过,之前一样画的板子直接去淘宝打样,没有什么问题。

网友A:
少了keep out layer 层,我这几天才学就知道了,好好学,多问度娘

顺便求助下,我要把BGA48转成TOSP48,可是布线成问题了,自动布线走不动,布不了,怎么破?

网友:
传标准GB文件?还是PCB格式的

网友:
下单前看看人家的规则,,不然容易暴露上限,,立创还是可以的,虽说有些套路

网友B:
我在立创打样,系统报价30,上传文件审核后说要165,晕,后来在捷多邦下单了,30搞定,板子收到做得还可以

网友:
习惯了就好  毕竟标准化对企业有好处 出错少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少了keep out layer 层,我这几天才学就知道了,好好学,多问度娘

自动不行就人肉手动,还不行就4层板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少了keep out layer 层,我这几天才学就知道了,好好学,多问度娘

并不是,keep out layer可要可不要,淘宝店家都没说什么,我做了好几次,放到他们家就不行了?而且直接说Keep out layer层就行了,说什么没有外形查了半天也没看到什么确定结果。
自动布线走不了看看你的规则设置,约束设置不对无路可走。我没用过自动布线,自动布线布出来的东西不是人看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在立创打样,系统报价30,上传文件审核后说要165,晕,后来在捷多邦下单了,30搞定,板子收到做得还可以 ...

有些比如拼板50块,V割100起,之类的"坑" 正常,可能是为了减少某些流程,提高出板速度,故意抬高收费

网友:
提高出板速度,故意抬高收费

网友:
原来这样子啊,我去看看。

网友:
低价赚吆喝。。

网友:
立创这个做板真麻烦

网友:
立创还是不错的。

网友:
我在JLC也打了不少PCB了,还可以吧。

网友:
keepoutlayer应该还是要的吧。。。万一你要做的不是方方正正的。。。

网友:
立创还是不错的

网友:
随便去淘宝找一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