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高大上”美的锂电池吸尘器,电机是否可换?

楼主(2019-05-15):
今天早上起得早,上班在走道瞧见这东西扔在垃圾桶旁
顺手拿了回来~~~~~~
品相貌似不错,高大上的感觉!
拆开测试后发现电机不行了,貌似碳擦接触不良------
求电机通用型号

网友:
一般电机外壳上应该有写吧,

网友A:
貌似是775样的。

网友B:
这种没用的东西,吸力太小,我朋朋送两个给我都拆了,只留了电机。碳刷就是一个铜片,灌点酒精转动一下,看能不能动。

网友:
拆锂电池啊,有刷电机瞧不上的

网友:
就这21V动力电池就不错了

网友:
好假啊,质量靠得住吗

网友C:
宝上有这个电机风叶总成卖,我还买过,几块钱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C:
宝上有这个电机风叶总成卖,我还买过,几块钱一个

求链接,谢谢

网友:
一般775居多吧

网友:
败家子啊,把电池也扔了,为嘛我捡不到

网友:
美的电器相对做工不错

网友:
有无刷电机可以代换吧~~~现在这东东好像很流行~~~看广告吸力很大

网友:
换含铜碳刷,有卖的,就是连邮费不合算。

网友:
广告看着都是 高大上,实际鸟用没有,很多吸不净!!

最后还是买了台传统 3000W的,那吸力才是大啊

网友D:
买个无刷电机换上啊,淘宝几十块无刷总成

网友:
引用 网友A:
貌似是775样的。

550还差不多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种没用的东西,吸力太小,我朋朋送两个给我都拆了,只留了电机。碳刷就是一个铜片,灌点酒精转动一下,看 ...

你买上山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买个无刷电机换上啊,淘宝几十块无刷总成

求关键字

网友:
要么775 要么550 建议换那个无刷10万转的吸尘机总成,那个吸力很牛X