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一个双电弧打火机 附diy电路图

楼主(2019-05-15):
买了一个双电弧打火机,拆开看看
正面,带电量显示,触摸开关点火,点火后电量跑马灯的形式显示

双电弧点火头

底部一个螺丝及充电口,去螺丝抽出金属外壳,正面2个三极管 反面高压线圈

去塑料保护壳,是这样的,14脚的主控型号不知被打磨,2个标识为k11的三极管,一个标识223b的6脚的貌似电源ic,还有一个标识 54ba的ic功能未知,电池220ma

使用下来感觉电池不是太耐用,充一次电才点个2包烟左右,那个电弧碰到人的话感觉还是很爽了,另外充电时及电压过低是点不了火的,点一次火维持7秒左右断火,必须关闭盖子再打开才能点火,连续点火的话那2三极管发热严重,其他的貌似也没什么,如果有人要diy的,我找了电路图,照着做应该没什么问题,那个高压线圈多常见于液晶显示器的灯管驱动部分,不难找,3055的三极管也一般与线圈在一块

网友:
做工看着还可以,空间有限,不能放容量太大的锂电池。

网友:
拼多多买的吗

网友A:
为什么是十字电弧?不应该就近放电吗?不懂,没研究过

网友:
这打火机看着好像很好玩的样子

网友B:
那个14脚IC是单片机,两个有点像三极管的不是三极管是MOS管,工作原理是单片机输出PWM信号给MOS管,MOS管驱动高压包产生电弧;单片机内部有输出定时8秒功能防止MOS管过热烧坏。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个14脚IC是单片机,两个有点像三极管的不是三极管是MOS管,工作原理是单片机输出PWM信号给MOS管,MOS管驱 ...

灰常正确。
223B的芯片是ttp223,触摸开关。
另一个标识54ba的,应该是4054,锂电充电管理。

网友C:
保护设计的不错,盖子关的时候不会启动电弧。我以前买过一个也是双电弧交叉,但是电路好像早期的没保护,盖上后能启动电弧。双电弧好像是两个线圈轮流工作,只是交叉的原理我不清楚,可能是特殊设计的绝缘结构。

网友:
图中这个板子跟电路图不是相符的,是个参照吧。

网友(2019-06-30):
引用 网友B:
那个14脚IC是单片机,两个有点像三极管的不是三极管是MOS管,工作原理是单片机输出PWM信号给MOS管,MOS管驱 ...

你好老师那个18脚芯片信号是多少

网友(2020-05-15):
引用 网友C:
保护设计的不错,盖子关的时候不会启动电弧。我以前买过一个也是双电弧交叉,但是电路好像早期的没保护,盖 ...

;两个高压包是互相隔离的,电弧只能走自己的地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是十字电弧?不应该就近放电吗?不懂,没研究过

当初我也想过这个问题,拆开之后发现是两组高压输出,交叉排列。。。。

网友(2020-08-16):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是十字电弧?不应该就近放电吗?不懂,没研究过

双高压发生器,两套电路的。

网友D:
这个打火机 放大N倍,烤个红薯,烤个苞米,烤个乳鸽,烤个鸡,烤个羊,烤个猪,烤个牛,烤个骆驼什么的该多爽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打火机 放大N倍,烤个红薯,烤个苞米,烤个乳鸽,烤个鸡,烤个羊,烤个猪,烤个牛,烤个骆驼什么的该多 ...

有了,用于批量生产蒸糕的,直接高压电极插入,不过不知道为什么没有推广开

网友:
电弧可以做等离子切割,用来切薄木板或纸板

网友:
14脚芯片为MOS驱动和电量显示功能的单片机

网友:
这打火机点火还是不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