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一个ELIYA锂电池座充I905

楼主(2019-05-15):
早先买的ELIYA锂电池座充,4.2V、5V双输出,早期产品,做工一般,当时还算是可以用的。拆开看看,双431基准,方便调节输出电压。发帖供坛友参考。
早先买的锂电池座充,4.2V、5V双输出。内部电路一般,外壳做工还可以。

用了一颗内三角防拆螺丝固定,另一端是卡扣固定。
参数标识有误,输入220V的,生产日期2008年1月的。

双431基准,左边4.2V座充,右边5V USB输出。

R7(红绿黑棕棕2.5KΩ)、R8(红红黑棕棕2.2KΩ)上拉下拉电阻,默认USB输出设置5.34V。
R13(红橙黑棕棕2.3KΩ)、R14(橙橙黑棕棕3.3KΩ)上拉下拉电阻,默认4.2V座充输出设置4.24V。这种结构电路,早期座充常用,空载输出电压就是转灯电压,充电电流小了些,充电还算精准。

产品受潮生锈,指示灯一管脚已锈蚀断。接好后,还可以正常使用。
R16(绿黑银金0.5Ω)USB输出限流电阻。

网友:
谢谢分享。。。。。我那只金龙充电器跟这个差不多,也是双431,全分立元件,但用料比 个稍好。

网友:
里面好山寨啊

楼主:
2008年的产品,几块钱的东西,这电路还算流行。

网友:
08年的话,拆个诺基亚也就这样吧,略好一点,反正也是这样的板子,一堆直插元件

网友:
謝謝分享  内在特色。。

网友A:
和当年国产打长虹 ,金立有一拼 。

网友:
早期的产品,做工都那样

网友:
正宗山上原厂

网友:
10年前东西,还不算太山寨,至少输出没虚标

网友B:
当年智能机百花初开电池容量小时,座充还是很流行的,虽然基本都是山上的

网友C:
好像受潮生锈了哈

楼主:
引用 网友A:
和当年国产打长虹 ,金立有一拼 。

早期产品,没有专用充电芯片,低端产品大多使用这种电路,充电电流小了些,充电还算精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当年智能机百花初开电池容量小时,座充还是很流行的,虽然基本都是山上的 ...

记得最早使用诺基亚手机,配个非原装座充还要20人民币,做工还不如这个。

楼主:
引用 网友C:
好像受潮生锈了哈

指示灯的一条腿锈蚀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