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一个朗迪特充电头,摩一下。

楼主(2019-05-15):
同事丢给我一个充电头,很轻,以为就是山寨的,今天没事拆开看看。
就是它,体积与苹果绿点差不多。

参数,朗迪特,问度娘,可能是耳机的充电头。5V1A。

插脚,在土黄色环处有缝隙。

用刀沿缝撬,打开,还不错,是卡扣设计。

板子。开关电源芯片是TD203,看性能还可以,简单摩一下,应急可用。在输出端并联一只陶瓷电容3.3uF/25V。

将原来的2.2uF/400V滤波电容换成4.7uF/400V电容,再大就放不下了。

把470uF/10V输出滤波电容换成1000uF/16V红宝石电容。

将保险电阻换成NTC电阻。输出电容设计的不科学,原来就是这么放置的,大长腿,这个位置也许放很细的固态电容更合适,可惜手头没有。

原板子没拍照,这是换完的成品。

简单测试,空载。

0.5A,确实有线补。

1A负载。

超过1A,马上保护(降低输出电压)。

TD203规格书。

TD203典型应用。

其实我对仿苹果绿点的充电头不感兴趣,体积小,散热不好,性能不佳,安全性差,就是为了跟苹果绿点一样的体积,不顾一切!看到这个板子用的是TD203,输出虽然只有1A,感觉性能还不错,在有限空间,利用现有元件,打摩一下,可以给小电器做电源使用。
谢谢围观!

网友:
还不错,至少1A没缩水,比山上的好多了
牙膏还没到

网友:
这做工看着还不错,有电源管理芯片,稳定1A输出。

网友:
壳子印字是凹进去的说明成本比较高,做工肯定不会太差,那个红宝石好像是山寨货

网友:
加一个小贴片电容效果应该不错,牙膏还木到货

网友:
只要不摸220V就行了

网友:
1A充电头现在不怎么用途了,没必要补了

网友:
1a有点小,胜在体积较小~

网友:
这设计不错,比平常用的强多了。

网友:
和苹果的山寨货差不多

网友:
存在安全隐患,物理隔离间距不够,绝缘不到位,卡扣外壳也不妥。

网友:
谢谢分享,这充电头不错,可以摩摩,还可以摸摸。。。。 。

网友:
这个小头还能用用,比山寨的那个好很多了,至少芯片带各种保护

网友:
山上良心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