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这款手机充电头增加什么原件能让电流输出平稳

楼主(2019-05-15):
本款充电器,是插排上面带的三孔充电器,实际使用输出足量,手机也不跳屏,但是插入音频设备,比如usb音箱,usb蓝牙时候,设备会发出滋滋的交流声音。经过对比这些设备插手机原装的充电头就没有交流声音,应该是本充电器,滤波一般,需要增加原件滤波。
本充电器空间很大,输出电流也行,所以有改造必要。

请问高压部分,红圈处电感应该是什么样子的,应该怎样绕制,原来电路板省略了此原件,不知道增加会不会好点,另外输出端是不是也要增加个滤波的期间,参数是多少呢。

最好提供一个类似原件的照片我好参考一下,谢谢

这个红圈处是不是应该增加一个电感,但是不知道应该增加什么样的,多少毫亨呢

网友A:
插座什么牌子?

楼主:
引用 网友A:
插座什么牌子?

品牌是 视贝

网友B:
EMI滤波电感,去别的电源板子上拆一个

网友:
板子做工还行啊,缺失的电感按楼上说的去别的板子上拆吧。貌似还缺一个Y电容

楼主:
引用 网友B:
EMI滤波电感,去别的电源板子上拆一个

哦,非常感谢,不知道外观什么样子,这上面两种,是红圈内的那种样子吗,还是那个绿色的圆圈的电感。

网友B:
引用 楼主:
哦,非常感谢,不知道外观什么样子,这上面两种,是红圈内的那种样子吗,还是那个绿色的圆圈的电感。
...

红圈的
紫薯布丁紫薯布丁

楼主:
引用 网友B:
红圈的
紫薯布丁紫薯布丁

好的,非常感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的,非常感谢

测一下空着的电感两端是不是短接的

网友:
加不加这东西对电源输出没啥影响  折腾这个还不如换一个

网友(2019-06-27):
我单独加了一个 5V 1A的内USB音箱供电,2A以上的试过好多除了一个小鬼子的都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