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0] 威宝Verbatim DC9120 磁带

楼主(2019-05-15):
刚工作的时候,单位上有一套AS400的服务器,没过多久就停用了,留下了一堆磁带,收藏了一盒。磁带容量是1.2G的,亚马逊和eBay上还有很多老外在出售,虽然密封完好,我猜磁带本身已经粘粘起来了吧。
拆开外包装的胶带:
外包装的侧面,96年墨西哥产的,型号DC9120。

里面还有一个小一些的包装,这是包装的侧面。
小包装盒的上面。
打开包装盒,里面有5盒磁带,全部在一起还是挺沉的。
随便拍一下磁带盒的正反面,懒得打开了。

网友A:
LZ 帮我找一下有没有  OS/400 V3 的安装介质啊? code 都通用的。 还有那个console线和转换盒,连主机和infoWindow 的那个有好多同轴插座的转换盒和那根线。

我的机子就是用这种磁带的,但是磁带机已经坏了,马达转,带子不走,我打开看了里头橡胶轮黏糊了。 所以最好是光盘的。

网友:
现在用400的好少哦....

楼主:
引用 网友A:
LZ 帮我找一下有没有  OS/400 V3 的安装介质啊? code 都通用的。 还有那个console线和转换盒,连主机和inf ...

抱歉啊,安装介质应该没有留下来,这套400是99年的,大概在08年就淘汰当废品处理了。
我家里只留着一套400的工作站和配套的终端。

网友A:
引用 楼主:
抱歉啊,安装介质应该没有留下来,这套400是99年的,大概在08年就淘汰当废品处理了。
我家里只留着一套40 ...

400 还有工作站???

您指的的是什么终端,infoWindow  还是HMC或者标准串口终端  ? 我就是没有infowindow那个大宽串口线转同轴电缆的协议转换器,术语我不知道叫什么。就是一头是多路串口线、一头是8个同轴插座那一套小盒子。

有没印象有这么一个东西

楼主:
引用 网友A:
400 还有工作站???

您指的的是什么终端,infoWindow  还是HMC或者标准串口终端  ? 我就是没有infowin ...

这个我见过!以为没啥用就没有捡回来。我没有用过400,描述的不准确还请指正,反正大概就是这个东东

另外就是这个键盘外加显示器下面的这个像是终端样的设备。搬回家后曾经点亮过,不会操作也没时间学习就放到一边去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我见过!以为没啥用就没有捡回来。我没有用过400,描述的不准确还请指正,反正大概就是这个东东

这个就是infoWindow 啊。 你看我那个机器的照片,就有这个东西,这是必备的控制台。

但是,你没有我说的那个转换器,你如何把infoWindow 插到你的主机上头去呢? infoWindow背后终端口的插头是两个双芯同轴线。你怎么把它接的主机的串口上去的?协议是不一样的。

网友A:
哎呦呦,您早说啊。 您那不需要都扔了,我这需要的恨不得挠破了地球都找不到。图片是卖这玩意儿的老外也知道奇货可居要大好几千,哪家公司叫flagship 专门卖稀有罕见硬件的。

上海、台州找了好几家做YLJ生意的,翻遍了也都是X86硬件,一车一车的X86服务器、苹果也不少。400太少见了,货场老板都没见过。 对了,倒是见了一台 Digital ALPHA小型机,赶紧收了。我都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哎呦呦,您早说啊。 您那不需要都扔了,我这需要的恨不得挠破了地球都找不到。图片是卖这玩意儿的老外也知 ...

仔细想了一下,我肯定是没有捡回来,不懂啊~~~
听您这么一说,觉得自己就像是捡了一只汉阳造,拉开栓一看,没有撞针

网友A:
要是没有那玩意儿的话,您的终端机肯定是开不起来的。

如果你的机器做好系统而且配置好了网口的话,可以通过PC端的仿真器使用,但是IPL(简单说就是PC的BIOS和windows的启动菜单)过程是看不到的。要是没做系统的话,那就真是收藏品了。你不可能黑着屏去装系统。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是没有那玩意儿的话,您的终端机肯定是开不起来的。

如果你的机器做好系统而且配置好了网口的话,可以 ...

可能是我记错了,或者只是那个终端显示了几行信息我误以为是启动了。
另外有一台 43P 260,我倒是成功的重装了 AIX 5.2;还有一台 8277 交换机也能启动,都是满满的回忆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能是我记错了,或者只是那个终端显示了几行信息我误以为是启动了。
另外有一台 43P 260,我倒是成功的 ...

infowindow 即使不和主机连接,直接按那个白按钮也能开机。IBM 标志闪过之后在键盘上随便敲几下,它会有三行绿字符..... 那个是终端设置......没发现它启动的快的不像话嘛。你关机是怎么关机的,输入pwrdwnsys ,按两下主机的白按钮?

P的小机器都好弄,那个基本就跟PC机硬件差不多,基本外设都是通用的。AIX有问题问我好了,一直都是当家用机使的。就是现在玩I的人太少了,各种东西都难弄。我的机器一年了都凑齐和开起来。

网友(2023-03-27):
好多东西都是存不住,丢掉了,可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