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个飞科剃须刀FS376

楼主(2019-05-15):
广告充一次电能用90分钟,买来用一个月,电池就不行了,后来充一次电用两回就没电了,最后插充电器用到现在,买来一年多,今天拆开看看什么鬼。

磨具还不错

看着这么大体积,本来想改18650的,现在看来是真的没地方放了

网友:
竟然是锂电池的?看样子好像还是松下的

网友:
去掉里面的壳应该可以上18650,只是那样就失去防水功能了

网友:
网上有更小号的锂电,可以找找的。

网友:
电池负极是不是有点脱焊了?图看得不是很清
电池那么不耐用吗,我在用的是双刀头的,足足三年了,到现在充一次电,每次用不到两分钟,十几天充一次电,当时买的时候也说充一次电能用60分钟,实际买回来可能就四十分钟左右吧

楼主:
没有脱焊的地方

楼主:
满电还提示充电,不能启动得插充电器

网友:
看来是挺高级的型号 可惜了

网友:
电池坏了,换一块得了。

网友:
376和我的378除了型号标识不同,其他看不出有什么两样,我的也是电池不耐用,开始时间还是按分钟,到了70%左右就使用1秒等于1分钟

网友:
14500锂电,某宝9.9包邮买一块换上就行了

网友:
跳过电路板,直接接电机试试看能不能启动

网友:
电池两端接线出来用假负载放下电。

网友:
这货我在拼夕夕买过一把,买来发现对付不了我的大胡子,本地二手卖掉,还好有大张优惠卷,算没亏。。。

网友(2019-12-18):
有个同款,同样问题:一开机就提示没电要充电;

已经换了飞利浦拆机的14500,故障依旧,外接一个18650也是这鬼样,把电机直接接电池都能转;

测了电池电压正常,说明充电电路是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