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VC890D万用表改锂电

楼主(2019-05-15):
这表买了6年了,用了三四块电池最近又没电了。是我买过最贵的表,哈哈,之前就买过一个十几块的。把小米5换下来的原装电池用上,虽然容量衰减了但应该至少还有一半容量,废物利用下不要钱,再加总价值两块五的充电板和升压完美解决,再也不用买电池了
升压板空载实测电流0.4ma,电池容量大概1500mah吧。经过各位大大指正计算静态待机时间:1500/0.4/24/30=5.2个月  那就不加开关了吧,哈哈  不想破壳装开关
回帖里部分大大用的是两串的电池,要不是为了省钱倒是可以用小的两串电池。再用上TP5100模块充电也方便(4.2V/8.4V单双节锂电池充电板,不带放电保护,单价2.5邮费5块)

网友A:
我也曾经想过这么干,但发现增压板的损耗电流还是有点大
不然放几天就没电了还是麻烦,除非把开关做到锂电出来那一级

网友B:
直接买9V带USB充电的更放便,之前1688店铺活动,买了两个不到20包邮,放那吃灰呢,我觉得这个更简单实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曾经想过这么干,但发现增压板的损耗电流还是有点大
不然放几天就没电了还是麻烦,除非把开关做到锂电 ...

这个关机电流倒没测,看看情况   衰耗大的话到时候在电池上再加个开关好了。本来还想无损改造,如此看来那只能挖孔放开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直接买9V带USB充电的更放便,之前1688店铺活动,买了两个不到20包邮,放那吃灰呢,我觉得这个更简单实用。 ...

20大洋才那么点容量  少了些

网友:
要买那种一体式板子,空载电流很小,这种损耗太严重了,

网友:
静态耗电太麻烦,我的解决都是直接2串,2年多也不用充一次电,低电提示大概7v,正好每个也3.5没啥电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我也曾经想过这么干,但发现增压板的损耗电流还是有点大
不然放几天就没电了还是麻烦,除非把开关做到锂电 ...

这块板子也就0.几mA的静态功耗,一节几千mah的电池几个月问题大不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20大洋才那么点容量  少了些

两个才20一个不到10块,是500mAH

网友D:
升压电路对测量有干扰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升压电路对测量有干扰吗?

用我基友的杂牌万用表对比测量电压值差个0.01V,不算干扰。对我这样的小白选手完全够用了

网友:
听说漏电挺厉害

网友E:
这个板子前面看到坛友说漏电比较厉害,容易导致电池过放保护

网友F:
这个升压板最大的问题是静态电流,一般PWM的电源芯片空载功耗大概20ma,最好找支持PFM跳周期的升压芯片。或者在电池正极加一个开关,不用的时候关掉。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块板子也就0.几mA的静态功耗,一节几千mah的电池几个月问题大不的。

实测 空载0.4ma,如果说电池有2000nah。可以抗多久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个升压板最大的问题是静态电流,一般PWM的电源芯片空载功耗大概20ma,最好找支持PFM跳周期的升压芯片。或 ...

0.4ma  还好呢

网友G:
引用 网友E:
这个板子前面看到坛友说漏电比较厉害,容易导致电池过放保护

我也像楼主那样改的,950毫安电池差不多两个月才一充电,楼主的锂电板应该是充放电保护一体的不用担心过放。

网友:
我测试过几款万用表,供电电压只要在3V以上就可以正常工作,精度和9V不变,就可以用锂电池直接供电,可以改下低电压提醒的分压电阻

网友:
两块手机电池串联比较好用吧。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也像楼主那样改的,950毫安电池差不多两个月才一充电,楼主的锂电板应该是充放电保护一体的不用担心过 ...

是带放电保护的,不过那么低电流恐怕还是会过放的。不过听到你的两个月才一充我就放心了  我的电池实际容量应该有1500mah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