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怎么确定得伟的碳刷型号?

楼主(2019-05-15):
如题,得伟DC984,电机尾部碳刷架拆下来了,接下来怎么把碳刷和碳刷架分开?把压簧拿掉直接抽出来?我看碳刷的引线和支架好像还是硬连接?求助各位,谢谢。

网友A:
脑海中响起我同学的口头禅:“大力出奇迹,拔烂关我x事”

网友:
碳刷看着不象有问题,看大小,能装上就行,大不多用砂纸磨一下就行

网友:
只能拆到这个样子了,引线是点焊焊死在支架上的。

再拆就要断线才能把碳刷从支架中抽出来。

网友B:
记得有卖碳刷架整体的,直接带架子

网友:
引用 网友A:
脑海中响起我同学的口头禅:“大力出奇迹,拔烂关我x事” ...

确实不关你啥事,LZ本来还能用的报销了。

网友C:
这个碳刷是一体的,碳刷尾线是捏焊上的,所以向后退不出去,向前不能太远线尾拽着。    与是否拆掉压簧无关,拆除了就是往复轻松了,但是依然拿不出来的。

一般是耗尽以后,把尾线截断,按照外框的尺寸购买差不多的,砂纸伺候一个相同大小的,塞进去把线尾焊好就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记得有卖碳刷架整体的,直接带架子

是的,现在某宝上也就是二手拆机了,也要30-35一对!

网友:
自己磨一个,然后焊线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碳刷是一体的,碳刷尾线是捏焊上的,所以向后退不出去,向前不能太远线尾拽着。    与是否拆掉压簧无 ...
直接用烙铁焊锡把碳刷尾巴焊在支架的接驳片上?

网友C:
引用 楼主:
直接用烙铁焊锡把碳刷尾巴焊在支架的接驳片上?

那就要看你的使用温度了,锡焊与捏焊的区别就是温度和接触电阻,锡焊要高一些大一些。

非极限使用不影响,我们一般都是这样做的,先卡尺卡出碳刷外径或支架空槽的内径,用国产类似材料和大小的碳刷,用砂纸或小锉修一个新的出来,然后将碳刷尾线尽可能的留长截断,按你叙述的焊在支架上就成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直接用烙铁焊锡把碳刷尾巴焊在支架的接驳片上?

原装的不是锡焊,   是点焊的一种,是支架和尾线互熔焊在一起的,中间没有焊料接触面积大比点焊大。

网友D:
引用 网友C:
那就要看你的使用温度了,锡焊与捏焊的区别就是温度和接触电阻,锡焊要高一些大一些。

非极限使用不影响 ...

手头有几把要换碳刷的松下机子,买不到合适尺寸的碳刷,用其他尺寸打磨标准后也能用是吧?以前听个维修师傅说修整过的碳刷不耐用,我就信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手头有几把要换碳刷的松下机子,买不到合适尺寸的碳刷,用其他尺寸打磨标准后也能用是吧?以前听个维修师 ...

材料不同,而且整的不平,也就是方不正。

人手的力道不稳定,那边顺手用力就多,弄的根个楔子一样。

材质也分,石墨电刷;电化石墨电刷;金属石墨电刷

本贴这种就是金属石墨的,硬度比纯石墨的大,你说不耐用就是选错了材质。下粉率高,同时换向器缝隙也容易堵塞导致打火。

楼主:
看来我开贴求助还是对了,最起码知道什么材质,换它应该是怎么个思路了,我看TB上有一个上海什么厂出的含铜碳刷,可以用吧,价格还比较高。

网友C:
引用 楼主:
看来我开贴求助还是对了,最起码知道什么材质,换它应该是怎么个思路了,我看TB上有一个上海什么厂出的含铜 ...

建议用半铜的,减少换向器的磨损。高铜和纯铜都很硬。   天然石墨和电化石墨都太软,容易掉粉且滋入换向器的绝缘槽中。

楼主:
引用 网友C:
建议用半铜的,减少换向器的磨损。高铜和纯铜都很硬。   天然石墨和电化石墨都太软,容易掉粉且滋入换向器 ...

是不是类似汽车刹车片的意思?买的时候要问卖家,还是自己能看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