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荷兰黄家飞利浦3w灯泡拆解求助,另外附带神秘蔬菜万能坛友各位指点一下

楼主(2019-05-15):
原帖: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 ... 84&page=1#pid509721

既然唧唧妞妞的响,只好再度彻底拆解了。一个腿上貌似个保险管,热缩管套着,测量了一下,35欧的样子。看了这贴坛友差不多相同款的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1542176,应该是个电阻哦

毛病出在什么地方呢?各位指教。

没办法  打磨的芯片,只能借用坛友清楚的图片了,一样的电路板同款的

再借用一个图片,就是上图里面的那个MB10F +- 我拍的电路板上的看不清,但是型号和上图这个里面是一致的,无非就是借来的图片这个零件在灯珠板子上,我的那个在电路板上的差异而已。

原文如下:
另外亲戚送了点干菜,其貌不扬。泡发后炖肉,口感软糯爽口顺滑,美味无比,还带着一点点韧性口感,绝佳菜品,周围亲朋好友无人认识,发到这里看看万能的坛友有识货的不?

8腿连锡的应该是打磨过的

网友:
素炒食蝇草!

网友A:
拍照技术有待加强呀,在光线强的时候,直接用数码变焦更容易对焦

网友B:
用了放大镜还是没看到IC型号

楼主:
不对不对哦

楼主:
引用 网友A:
拍照技术有待加强呀,在光线强的时候,直接用数码变焦更容易对焦

手机不行哦

网友C:
1.5 再去撸一个就好了。

网友D:
照片拍的不咋滴,后面的菜是霸王花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了放大镜还是没看到IC型号

我马上再试试  上面有胶水的哦  8腿连锡的那个确实没办法,看样子是打磨过的哦

楼主:
引用 网友D:
照片拍的不咋滴,后面的菜是霸王花

哈哈 又更新了 图片,我认同你的霸王花的说法  味道很好哦

网友E:
菜菜和灯灯两个不同的东东好不?

网友F:
霸王花,广东人用来煲汤,润肺。小心不要买太白的,那是用硫磺熏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霸王花,广东人用来煲汤,润肺。小心不要买太白的,那是用硫磺熏白的。

哈哈  我这个是亲戚送的,他说别人送给他的很贵重的他也不知道什么东西,但是味道很好,送我了一点。我吃 的感觉口感很好。但是不知道什么东西,只能来求助万能 的坛友,果然如愿以偿。谢谢各位哦

网友G:
照片拍的很魔幻,实在看不清

楼主:
引用 网友G:
照片拍的很魔幻,实在看不清

没办法哦  打磨过的  实在手机也渣   sorry

楼主:
引用 网友A:
拍照技术有待加强呀,在光线强的时候,直接用数码变焦更容易对焦

打磨过的BP9916D 这个ic已经找到了,一楼更新了绝对清楚的照片,看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了放大镜还是没看到IC型号

打磨过的BP9916D 这个ic已经找到了,一楼更新了绝对清楚的照片,看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1.5 再去撸一个就好了。

打磨过的BP9916D 这个ic已经找到了,一楼更新了绝对清楚的照片,看看吧

我当时4.9一个撸了12还是16个,忘记了哦 ,吃大亏了哦

楼主:
引用 网友D:
照片拍的不咋滴,后面的菜是霸王花

打磨过的BP9916D 这个ic已经找到了,一楼更新了绝对清楚的照片,看看吧

我当时4.9一个撸了12还是16个,忘记了哦 ,吃大亏了哦

楼主:
引用 网友E:
菜菜和灯灯两个不同的东东好不?

打磨过的BP9916D 这个ic已经找到了,一楼更新了绝对清楚的照片,看看吧

我当时4.9一个撸了12还是16个,忘记了哦 ,吃大亏了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