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乐器] 修理雅马哈PSR220电子琴电源接口 接触不良

楼主(2019-05-15):
论坛改版前彻底拆过一次,但是没有发出帖子来。
后来  发现电源口接触不良,但一直懒懒懒,
这次终于 拆了。 只是修理 电源口接触不良的问题,
彻底拆的图片下次再发吧。

电源口 , 通用的5.5

接口板

电源口

接口板 拆下来
背面,发现是维修过的。。。

踏板口也维修过

原来维修的不太好,将焊盘都烫 脱了, 结果铜箔就有裂口了,
这次搬运来搬运去,加深了裂口

补焊,裂口处没有刮铜箔,
用了一小段铜丝 将焊锡搭到了附近的 焊点上了

脱焊铜箔还是翘起来了,所以一把恒温的电烙铁很重要,
普通的 60W 的温度烧的太高了,

维修好了,怎么摇晃接头也不会掉电了。

嗯,装好电子琴放回去继续吃灰了。

网友:
看起来牌子货还是不错的

网友:
线上包的聚氨酯泡沫应该是放共振的
牙膏只有一点点了

网友:
铜箔面积比较大,烙铁温度不够高,焊点没有焊接饱满。
要换个好点的烙铁

网友:
看着pcb国货的做工啊,

网友:
正面用AB胶再加固一下

网友:
都是国内组装,代工的,原装日货早就见不到了。

网友:
这电子琴5挺复杂,看来不是玩具级别的

网友:
换我的话,补焊完还会这样弄一下,铁片大法螺丝固定,里面贴上胶布防止短路

网友:
做工相当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