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东芝PA3682U笔记本电池拆解

楼主(2019-05-15):
东芝PA3682U笔记本电池拆解

得到好多节蓝头大红袍,上充电小板充电,看看还剩多少容量

END

网友A:
如果需要二手 拆笔记本里的18650 电池性价比高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如果需要二手 拆笔记本里的18650 电池性价比高

为何不是电动车的18650更高些?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为何不是电动车的18650更高些?

笔记本电池是容量型的,电动车电池是动力型的

网友C:
本本电池,换新电池之后,会保护吧,咋个让它重新焕发青春?也就是让保护解锁,让本本能认电池呢?

网友:
太喜欢这个颜色的电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本本电池,换新电池之后,会保护吧,咋个让它重新焕发青春?也就是让保护解锁,让本本能认电池呢? ...

笔记本换电芯的话,最好需要都充满,拆主电芯之前,飞线并联好临时电芯避免掉电压锁保护板,更换主电芯确认接触良好,最后去掉临时电芯装回外壳。楼主的万用表比较奇特,显示屏下置设计很少见。

网友:
不错啊,三并三串,大部分都是二并三串,丰收了。

网友:
电池好像是01年产的,85Wh容量单节都在2600以上啊,电池不错。

网友:
这么多大红袍啊!

网友:
谢谢分享。。。传说中的大红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