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修一个小米双向快充米万充电宝

楼主(2019-05-15):
现在地摊上什么充电宝都要10块了,所以只能收快充的了,
普通的米万啥的都没有性价比了。
这个也是10块收来的,收了四个了,没走眼过,
不过这个USB输出有点问题,接触不太好,拆开修一下,
上下塑料片都小心地撬起来,注意卡扣的位置,还有双面胶,

下面的卡扣和圆柱,

两边的塑料片,

底下是这样,两边的螺丝是锁紧的,下了就能把内芯抽出来了,

正面的底下是这样,

里面这样,LISHEN锂电芯,力神?电路板做工还是不错的,

这面看着没问题,

电池,

先把USB的每个脚都点一下焊锡,没想到彻底断了,
看来是脚断了,用放大镜看了一下,最右边这个脚和焊盘脚断开了,
于是直接把焊锡爬到上面,就好了,

壳是这样,左边这个高一点,这样不会装反,

上电测试,

9伏快充,好了!

谢谢观赏!

网友:
那个椭圆凸透镜是共享电车上撬来的??

网友A:
和m币兑换的一样啊,不过那个没有外壳,你这个放电温度高不高?我兑换的放电温度太高有点不敢用

楼主:
哈哈不知道哪来的,忘了,我可没干过破坏共享电车单车的事,,,可能是某个LED灯上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和m币兑换的一样啊,不过那个没有外壳,你这个放电温度高不高?我兑换的放电温度太高有点不敢用 ...

没试过大功率长时间放电,,,,

网友B:
这是什么故障呢

网友C:
引用 楼主:
哈哈不知道哪来的,忘了,我可没干过破坏共享电车单车的事,,,可能是某个LED灯上来的? ...

网上很容易买到了,我以前买过几种规格的,有楼主那款的子弹头凸透镜,焦距大概1厘米,但是做放大镜效果不是太好,呈现的虚像有点不规则变形。后来找旧镜头,拆下的透镜组效果好些。北京那大柳树市场里的充电宝,以前有每件10元,后来升级改造干不下去了,快变成文玩城。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是什么故障呢

看贴不仔细,USB口一条腿断了,用焊锡爬上就好啦!

楼主:
引用 网友C:
网上很容易买到了,我以前买过几种规格的,有楼主那款的子弹头凸透镜,焦距大概1厘米,但是做放大镜效果 ...

对,用来给手机做微距也不太好,变形严重,而且手机双摄也难搞,,

网友:
引用 网友A:
和m币兑换的一样啊,不过那个没有外壳,你这个放电温度高不高?我兑换的放电温度太高有点不敢用 ...

小米充电宝质量还不错,可以放心用,我有各种型号,没放心有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