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像] 三个佳的美8寸TFT显示屏拼出一个好的

楼主(2019-05-15):
收了几个屏,没想到全是坏的,唉,亏了,
想想也是,不坏谁扔呀!!
2个电路板坏了,通电,但点不亮,
一个屏亮白屏,另一个屏有一条亮线,也算能用,
不过还好,拼出一个好的,
这是好的一个,设置挺方便的,
佳的美,,
圆口的VGA输入,要找这个线不容易,
自带天线,能收到北京台,中央1,中央2哦,就是花得不行,,
拆开后面是这样,没看到明显损坏的地方,
对比好的板子,测了几个地方也没发现问题,搞不懂了,
电路还是可以的哈,
AV接口,电视接口,可以接闭路线,左边12伏直流电源,
背面这样,
按键板,通电时灯亮,正常的机子灯亮了就直接开机显示了,

主芯片,
高频头,

三个板子,还有白屏,
不会修了,留下一个好的,坏的两个出了吧,唉。。

网友A:
看板子貌似预留了双声道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板子貌似预留了双声道

那是不是还得加两个电容,,,,

网友:
这个我还有2个

网友B:
有个一样的正常用着,一直想改那个VGA口出来做个小显示器玩,就是不知道引脚定义

网友:
屏坏了,基本就没啥好修的了,电路板坏了还能修修

网友:
不知道多少钱收的。

网友:
现在女主持人的“东西”都遵命收起来了,重播的电视节目,近镜画面都从腋窝向上截,还有啥看头。难道天天看SB骑电动车充红灯被车撞,然后一堆人抬车;父母不上心,小孩掉下楼、被门夹、滚落电梯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个一样的正常用着,一直想改那个VGA口出来做个小显示器玩,就是不知道引脚定义 ...

拆开电路板上印着有,比较简单

网友:
后面那个8针接口旁边好像还有个USB接口,说不定能接U盘放视频

网友:
双声道的?查查旁边那颗IC是不是双声道的,是的话将气体机子的电容和喇叭拆过去装上试试

网友C:
以前弄了台开机屏不亮,记得好像是只贴片的小MOS管坏了,供电开关的

网友:
假如只有一个就难修了~luckey:lol: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以前弄了台开机屏不亮,记得好像是只贴片的小MOS管坏了,供电开关的

我的也也是开机机器不亮,以前是好的,请教一下换的mos管是什么型号,小白一个,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的也也是开机机器不亮,以前是好的,请教一下换的mos管是什么型号,小白一个,谢谢 ...

时间太长,型号记不得了,也木有该机原理图,当时花了点时间跑电路板,只记得当时找了只A1普通三角N沟贴片管代换后正常

网友E(2019-08-21):
楼主壳子还在吗卖我俩?

网友:
白屏 不一定是屏坏了,一般是逻辑线或主电路板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个一样的正常用着,一直想改那个VGA口出来做个小显示器玩,就是不知道引脚定义 ...

說的是這樣改嗎?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1392405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1393418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壳子还在吗卖我俩?

当时就出给一个坛友啦!

网友(2021-09-12):
引用 网友B:
有个一样的正常用着,一直想改那个VGA口出来做个小显示器玩,就是不知道引脚定义 ...

佳的美接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