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三星B309老款手机宽口充电线改装

楼主(2019-05-15):
最近翻腾出以前的一部老款三星SCH-B309手机,手机还有些电,就是电池充电器找不到了。正好也想给孩子用,省的孩子拿现在的手机上网!看了一下手机的充电接口,是以前那种老款宽口充电线,想改用现在的MicroUSB接口,但是不知道哪儿个针脚是充电用的,发个图上来,看看群里的大神们能否指点一下。

网友:
去买线吧,我有好几根

网友A:
有没坏的充电线,减掉充电头那头,负极焊接到主板地线,(先把电池接上)正极用镊子夹住挨个点一下看看,不充赶紧拿开,充电就是那个脚了

网友:
改好的 便宜出了

楼主:
家里有就不想再买了,就是想问问您正负极针脚,至于数据传输针脚也不连接!希望能指点一二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没坏的充电线,减掉充电头那头,负极焊接到主板地线,(先把电池接上)正极用镊子夹住挨个点一下看看,不 ...

感谢指点!明天试试看看行不行。

楼主:
感谢三楼的友友热情帮助,送人玫瑰手有余香!已经改好,别的不说了,发个图!

网友(2019-06-26):
这个手机我也有一个

网友:
我也有个这手机,差不多9年了,电池鼓了,做了个外挂电池接着用,当备用机,半个月充一次电

网友:
估计快用不成了,联通已经停用2G了,移动电信估计也快了

网友B:
楼主关键的一张图片没上,micro母口是怎么焊在电路板上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关键的一张图片没上,micro母口是怎么焊在电路板上的!

这个是重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