跪求EWP-WA2610E-FIT Y2瘦转胖的BIN!

楼主(2019-05-15):
我的AP是乳白色金属外壳的EWP-WA2610E-FIT Y2,只找到塑料壳的!不知道能不能刷?
下面上图:

网友A:
可以。刷v5的2600包就行了

网友:
硬件一样的话一般可以通刷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刷v5的2600包就行了

能帮忙指条路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能帮忙指条路吗?

你自己去H3C官网下载对应的2600系统就行了。不过这机器太老了,H3C胖固件只有V5的,没有v7的,如果这玩意之前是v7的AC,那么里面的fit固件就是v7的,你要先降级bootroom,刚才看了一下,这两个文件H3C都有提供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自己去H3C官网下载对应的2600系统就行了。不过这机器太老了,H3C胖固件只有V5的,没有v7的,如果这玩意 ...

首先感谢您的回复!
不过H3C官网下载是需要注册账号的!网上到处都找不到WA2600A-CMW520-R1308P11-FAT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自己去H3C官网下载对应的2600系统就行了。不过这机器太老了,H3C胖固件只有V5的,没有v7的,如果这玩意 ...

终于找到了!
您看对吗?只是,不知道这个.btw文件是怎么刷入AP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终于找到了!
您看对吗?只是,不知道这个.btw文件是怎么刷入AP的

console线登进去看看系统版本,如果是v5的就不用管这个btw,
如果是v7的,进bootrom,清空flash后进basic boot模式,升级btw文件,把机器的bootrom降到v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