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表] 换一个劳力士手表的表盘图案

楼主(2019-05-15):
那天在抖音上看到了限量月球手表。心里想,有啥了不起。
我也做一个。。。

据说紫色宝石机芯的都是国产的
假劳力士。 后盖打不开,也是别人那里学的AB胶水,粘合扳手就下来了。胶水用火烧就分离了,别说胶水,上次我们小区着火。火烤了一下,水泥上的瓷砖都能下来。

以前自己画的。也不知道画了什么。打磨掉。。

照片精度打印几个图案看看效果。最终选了地球

首先打开后盖,有镊子了拿个镊子,没有的话拿个针,你看一下在表拔的根部有一堆零件,仔细找有个小的圆的凹进去的部位,用镊子或者针稍微用点力顶着这里,不要动,直接拔就可以了。拿下来后机芯和手表分离。拿下指针,表盘几乎是没有固定的,非常好拆。拿下表盘后把上面你觉得不要的东西拿掉。贴上照片。

网友A:
这么贵的玩意儿就是玩个精致

网友B:
作为古董表带太新了。

网友C:
厉害,能详细说怎么换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么贵的玩意儿就是玩个精致

现在精致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作为古董表带太新了。

没有找到合适的,凑合啦。

楼主:
引用 网友C:
厉害,能详细说怎么换吗??

首先打开后盖,有镊子了拿个镊子,没有的话拿个针,你看一下在表拔的根部有一堆零件,仔细找有个小的圆的凹进去的部位,用镊子或者针稍微用点力顶着这里,不要动,直接拔就可以了。拿下来后机芯和手表分离。拿下指针,表盘几乎是没有固定的,非常好拆。拿下表盘后把上面你觉得不要的东西拿掉。贴上照片。

网友D:
表壳要是抛光一下就更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表壳要是抛光一下就更好了。

拿修指甲的抛光棒抛光的。表壳好像是铜的电镀银,不知道怎么处理。。。。

网友:
表带颜色太亮了,和壳的颜色不搭。

网友:
引用 楼主:
首先打开后盖,有镊子了拿个镊子,没有的话拿个针,你看一下在表拔的根部有一堆零件,仔细找有个小的圆的 ...

好的,谢谢!!